求助谁有信捷PLC的通信实例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2011-04-30):
求助谁有信捷PLC的MODBUS RTU485通信实例小弟万分感谢!手册上看不懂,控制器地址H1  ,50H:控制器的状态位(读/写);位0:显示选择位;位1:语言选择位; 51H:设定(读/写)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谢谢高手gx@gx-dz.cn

网友A:
你的邮箱对吗?我怎么想发给你发布过去啊?是信捷厂家的人编的MODBUS通讯程序

楼主:
邮箱对的,万分感谢!太感谢了

网友B(2011-09-26):
信捷XC系列PLC与信捷V5变频器通讯

LD M8002
SET S1
STL S1
LDP S1
REGW K1 H2000 D3000 K2
LD S1
OUT T200 K100
LDP M8138
ORP M8139
ORP M8135
ORP M8137
SET M0
LD M0
OUT T201 K50
LDP T200
ORP T201
RST M0
RST M8137
RST M8138
RST M8139
RST M8135
SET S2
STLE
STL S2
LDP S2
REGW K1 H2001 D1000 K2
LD S2
OUT T202 K100
LDP M8138
ORP M8139
ORP M8135
ORP M8137
SET M2
LD M2
OUT T203 K50
LDP T202
ORP T203
RST M2
RST M8137
RST M8138
RST M8139
RST M8135
SET S3
STLE
STL S3
LDP S3
REGR K1 H2100 K7 D1100 K2
LD S3
OUT T204 K100
LDP M8138
ORP M8139
ORP M8135
ORP M8137
SET M4
LD M4
OUT T205 K50
LDP T204
ORP T205
RST M4
RST M8137
RST M8138
RST M8139
RST M8135
SET S1
STL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