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5和宇电温控表如何通信

楼主(2011-04-30):
                       我现在用的宇电518P需要和台达的DP-B05的人机通信,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

                                                                   我的邮箱zzj0909@126.com

                                                                                                    谢谢啦

网友A:
我都想知道,触摸屏软件中没有支持的协议。台达有自己的温控表,所以在支持别的品牌的温控表上面会做的差一点,要不然它自己产的温控表卖给谁啊?呵呵。

网友B:
别人厂家的东西,首先可以考虑是否支持modbus 从站,如果可以,那么台达有标准modbus master站提供,如果是非标,那么只能通过自由通讯来做

楼主:
对:aibi 关于

别人厂家的东西,首先可以考虑是否支持modbus 从站,如果可以,那么台达有标准modbus master站提供,如果是非标,那么只能通过自由通讯来做

有没有自由通信的例子啊!我现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我可以发一个例子到你的邮箱   请注意查收

楼主:
对:kkox0517_hmi 关于

我可以发一个例子到你的邮箱   请注意查收

内容的回复: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请发一个给我啊,cool588@163.com,谢谢

网友D(2011-06-02):
请发一个给我啊sanjiwj@qq.com

网友D:
请问dop-b系列的屏,直接连接AB变频器4台,控制启停、加减速,显示频率、电流可以做到吗,有例子吗

网友E(2011-07-06):
能发份给我吗? 44467812@qq.com  宇电仪表与DOP通讯的例子。宏

网友F(2011-12-23):
给我一份好吗?china444555666@qq.com宇电仪表与DOP通讯的例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