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液位继电器器三者怎样连接?

楼主(2011-04-30):
一个交流接触器型号20——63,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和一个液位继电器型号jby714的排水型请问各位师傅怎样接线,图解谢谢。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线圈和电机综合保护器开关串接再和一个液位继电器开关串接。

网友B:
液位继电器使用说明上有图,排水图和供水图都有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线圈一根接电机综合保护器触点的常闭。电机综合保护器触点的com接液位继电器的常开,液位继电器的COM接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