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报警信息及维修对策汇总

楼主(2011-04-30):
一) 显示008 意思:装置脉冲封锁,处于禁止运行状态 可能原因如控制字1的2,3位(包括X9使能端子);或运行信号未断,报故障了直接复位,
二) 报警F002 ---故障意思:母线欠电压。
1)一般为熔断器烧毁 。装置外有,装置内部也有。可用万用表量 出是哪的烧了。换报险时千万不要带电换,很危险,而且易烧内部保 险。并且要检查好烧保险原因才能更换。主要原因有几种,电机不匹 配、电揽对地、母线接触不实。
2)显示电压底,看R006显示电压,电压差太多,原因有下几种,装置内靠近保险出来的检测电路中有 N 个电阻,作用是降电压比的,如果有烧毁的,电压显示就会变低,我就遇到过几次,那几个电阻被腐蚀坏了(环境太潮,且含碱),电阻坏的越多显示电压越低
3)CUVC板坏
4)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高
5) 报警F002 ---故障意思:母线欠电压。还有一个可能我碰到两次都是分压板坏了(在CUVC下面的那块小板子)
三) F006 报警意思:母线过电压
 1)停车太快,造成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倒置母线电压过高。可试当延长斜坡下降时间 P464 如果还不能解决,应该在母线上加制动电阻
 2)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低
四)F011 报警意思:过电流
 1)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2)主板上有一取样电阻烧,拆到既可,不影响。我试过好几次成功过两次
 3)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4)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5)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6)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西门子变频器出现F011报警无法消除,查手册是过流,我断电拆掉负载线后送电,仍然是F011报警无法消除,处理方法:经过检查没有发现各路电流检测有问题,通电检查15V电压为零,解决15V电源后,机器正常

楼主:
五)F015 F053 报警意思:堵转
 1)P830=15,屏蔽掉此故障
 2)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降低负载
 • 释放抱闸
 • 提高电流极限
 • 提高失步/堵转时间P805
 • 提高设定值-实际值偏差响应阈值P792
 仅对于f/n/T 控制(P100 = 3,4,5)
 • 提高转矩极限或转矩设定值
 仅对于n/T 控制或带速度调节器的V/f 控制: (P100 =
 0,4,5)
 • 检查测速机电缆
 • 检查脉冲编码器的脉冲数
 • 检查模拟测速机定标
 • 电机侧和变频器侧测速机电缆屏蔽层是否接好
 • 降低转速预控制的平滑度P216 (仅n/T 控制)
 仅对于频率控制: (P100 = 3)
 • 增大加速时间(见P467-ProtRampGenGain)
 • 增大低频时的电流(P278,P279,P280)
 • 接通转速调节器预控制(P471 > 0)。
 • 设置EMF 调节器动态(P315)最大系数为2
 • 提高EMF 模型的转换频率(P313)。
 • 当n/f 调节器过调制时,用带脉冲编码器的速
 度调节代替之。
 • 转速设定值用转速实际值跟踪,这样设定-实
 际值偏差总是小于P792 设定值
六)F021 报警意思:大电流时间过长
 1)P830=21或P383 小于100 即可屏蔽此故障
 2)加大P383时间,
七)F025 F026 F027 F029 故障意思:在某相上存在UCE 关机
 1)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 包括电机
 2)CU 板是否正确插入
 3)IGBT坏
4 )
八)F037 故障意思:信号丢失1)信号电揽开路2)参数不正确 P632 3)主板跳线设置不对 参数不能修改:1)装置正在运行,需停车才能更改2)必须在系统设置下才能改既P060=53)P053设置不对4)参数加了锁P358和P359 参数看不见:用电脑看参数时有许多参数看不见 为红色 需改P060=7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e”报警(据分析其原因为:底板(15v过低),cuvc板(5v电压没传到指定地点,cuvc板有短路故障)等。
(1)西门子变频器6se7023-4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处理情况:
● 更换cuvc板送电开机,液晶显示屏仍显示“e”报警,说明故障原因不在cuvc板而在底板;
● 检查底板,用万用表测底板各电压,发现15v明显偏低,查8脚软启动电压是0.5v(正常值为3.85v)经查5v正常,q2触发电压正常,用万用表测q2有故障换新后电压回复正常,15v输出正常,恢复变频器接线,输入参数,启动变频器运行正常,见图1。

图1 电路原理图
(2)西门子变频器6se7016-1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送电开机(见图2),一切正常,说明故障就在cuvc板,测与之相关的3个1kω电阻,有一个已经变值,换新后恢复正常。
(3)西门子变频器6se7021-0 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处理情况:查底板15v不正常,严重过小,底板有明显的过热现象,断开15v负载,恢复正常,显然故障在其负载,经查为后部mos管短路造成,将mos管和与之并联的稳压管换新后,电压恢复,重新送电试机一切正常。
(4)西门子变频器6se7016-1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e”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故障消失,说明故障就在cuvc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1,2点(5v电源端)阻值为320ω(正常为486ω)证明了电路有短路的地方,经查d5有两脚直接击穿,用热风枪拿掉d5,换上新的(焊接一定要仔细,不要有人为的短路或断路产生)重新送电试机,完全恢复正常(见图3)。

图2 cuvc板

图3 cuvc板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黑屏一般故障原因有(电源损坏、igbt短路造成内部保险烧毁)等。
(1)6se7023-4tc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无显示
处理情况:用表测igbt内部已严重短路,造成内部保险已经烧断失去电源,更换igbt以及维修触发电路重新送电,一切正常。
(2)6se7016-1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无显示
处理情况:用外接24v电源试机,屏幕显示正常,再用万用表测低压交流输出,无电压说明故障在电源处,测uc3844(6)脚脉冲输出正常,到q36栅极没有,经表测量r321由28ω变为无穷大换新后试机,故障消失

楼主:
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显示屏显示“F008”报警,变频器上电自检,显示“009”开机准备状态,但是随后显示“F008”不能启动。
  检查处理(参见图7):检查底板电压、电流检测部分,发现R56在线测量阻值为4.3kΩ,正常值为900Ω,用热风枪拆下测量阻值为1MΩ,已经烧坏。更换新电阻值后,运行正常。
2.5 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的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上显示“F011”报警
(1)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F011”报警,不能复位
  检查处理(参见图7):电压检测块N1(TL084)7脚外接47Ω电阻变为15Ω,V2(IRF520)G极保护电阻由正常阻值10Ω变为340kΩ,更换后,运行正常。
(2)故障现象:操作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F011”报警,且变频器有焦糊味。
  检查处理(参见图1、图5、图10):测量N2第20脚输出电压只有5.1V,1脚输出电压为16.5V,检查发现N2第9脚接1kΩ电阻烧坏,N5第1脚接100kΩ电阻变为20MΩ,3脚外接10Ω电阻变为2MΩ,触发板A22第3脚与第4脚接4.7kΩ电阻烧坏,更换上述电阻后,运行正常。

楼主:
6SE7022-6TA61-E 变频器上电初始运行正常,10s后就跳闸,显示“F006”
  检查处理(参见图10):检查变频器底板,测量各点电压正常,未发现问题,后来将IGBT模块、触发电路板A21、三极管V17(5C)、各个管脚重新焊接后,运行正常
“008”报警
“008”为开机封锁报警,变频器不能启动,故障原因:在上电后变频器对其测试点进行检测,如果条件达到,cuvc板输出信号将充电电阻用并联的继电器短封,给变频器以更大的电流使之运行,否则将在屏幕上显示“008”并且无法启动。
(1)6se7023-4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008”报警
处理情况:30(下)为008检测点(正常为15v),测30(下)没有15v,k1已经闭合,查q3发射极有15v基极电压正常,怀疑q3损坏,换新以后送电,一切正常(见图1)。
(2)西门子变频器6se7022-4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008”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正常,说明故障在cuvc,经查为与之相连的r652和r658损坏造成的,换新后试车,一切正常(见图2)。
6se7016-1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f002”电压过低报警
处理情况:查母线直流540v正常,说明底板电压检测系统出现故障,经检测直流母线540v电压经电阻串联通过tl084传信号给cuvc板,如果检测电压低于参数p071所设置的数值将会停止电机并发出报警,用万用表电压档测tl084端无有电压(正常值因为2.38v),再用电阻档测串联的30个电阻发现有两个因腐蚀已经断路致使信号无法传递,更换电阻后,送电试车一切正常
“f011”报警
(1)6se7023-4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 “f011”,过电流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后故障依旧,说明原因在底板,分析电路互感器经a1再通过tl084给cuvc信号如果大于说设置的电流将会发生报警并停车,用电阻档测tl084z周边电阻发现7脚输出电阻r44(47ω)变值为无穷大致使信号阻断,更换新电阻后送电试车,一切正常。
(2)6se7023-8ta61-z故障现象:控制面板pmu液晶显示屏显示 “f011”报警
处理情况:更换cuvc板后,完全正常,说明故障在cuvc板,查cuvc板将万用表黑表笔接触2,红表笔接触1,测其阻值偏大正常值应为(2.91k),再查r521,r523,r526阻值已经变大,换新后试车,一切正常

楼主:
6SE70 变频装置调试步骤
一.内控参数设定
1.1 出厂参数设定
P053=7 允许CBP+PMU+PC 机修改参数
P60=2 固定设置,参数恢复到缺省
P366=0 PMU 控制
P970=0 启动参数复位
执行参数出厂设置,只是对变频器的设定与命令源进行设定,P366 参数选择不同,变频器的
设定和命令源可以来自端子,OP1S,PMU。电机和控制参数未进行设定,不能实施电机调试。
1.2 简单参数设定
P60=3 简单应用参数设置,在上述出厂参数设置的基础上,本应用设定电机控制参数
P071 进线电压(变频器400V AC / 逆变器540V DC)
P95=10 IEC 电机
P100=1 V/F 开环控制
3 不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4 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7 电机额定频率HZ
P108 电机额定速度RPM
P114=0
P368=0 设定和命令源为PMU+MOP
P370=1 启动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P60=0 结束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执行上述参数设定后,变频器自动组合功能图连接和参数设定。P368 选择的功能图见手
册S0-S7,P100 选择的功能图见手册R0-R5。电机控制效果非最优。
1.3 系统参数设置
P60=5
P115=1 电机模型自动参数设置,根据电机参数设定自动计算
P130=10 无编码器
11 有编码器 (P151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P350=电流量参考值A
P351=电压量参考值V
P352=频率量参考值HZ
3 3
P353=转速量参考值1/MIN
P354=转矩量参考值NM
P452=正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453=反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60=1 回到参数菜单,不合理的参数设置导致故障
1.4 补充参数设定如下
P128=最大输出电流A
P571.1=6 PMU 正转
P572.1=7 PMU 反转
P462.1=2 从静止加速到参考频率的时间, P463=0(单位为秒S)
P464.1=2 从参考频率减速到静止的时间, P465=0(S)
P643.1=10V×电机最高频率/频率表最大指示
P643.2=10V×电机最大电流/电流表最大指示
P492=150% 电机转矩正限幅
P498=-150% 电机转矩负限幅
P602=1s 预励磁时间
P278=100% 无编码器速度控制中,所需最大静态转矩
P383=1000s 电机热时间常数
P384.1=150,P384.2=200 电机过载报警和停机门槛值。
1.5 调试说明
先将P100=3, P130=11 电机旋转,校验编码器的反馈波形是否正确
编码器波形正确的前提下,设定P100=4,P130=11,P151=1024。进行P115=2,4,5 的参数
优化,保证编码器矢量控制的稳定运行。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辨识
P115=4 空载测试
P536=50% 速度环优化快速响应指标
P115=5 速度调节器优化
输入三个参数后均需按合闸按钮启动优化过程,该优化只适用于100=3,4 的控制方式。
与PLC通迅设置:
P918 总线地址
传动反馈到PLC 的通讯字设定
P734.1=32 装置状态字1
P734.2=148 传动的速度反馈
P734.3=433 端子状态(风机/内外控)
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预充电或启动时报警F002然后报警F008,测量实际电压为860V左右,但是检测着为195V,此种情况为电源板上的电压检测回路坏(有几只串联的电阻),分压板坏,更换电源板之后正常。

楼主:
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报警F028,整流部分的触发板坏了,更换触发板之后就ok.或者应急可把P830设置成28,之后把报警屏蔽,但是会导致电容发热严重,最后漏液。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有备件,把整流部分的触发板换了就行

楼主:
希望大家有更好解决方法的继续往上顶啊

网友A(2011-06-23):
您好。我是上海源亦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

网友B:
好是蛮好的,就是没有把图传上来,否则会非常完美。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楼主(2011-07-31):
本想是连图片一块上传,可惜不支持上传图片

网友C:
西门子6se70 变频器在雷电天气时,DC link undervoltage 报警,是否可以调节一些参数来改善。请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D:
大家好,我们用的全是西门子6SE70系列,现在有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CUVC板的问题,通过485通讯与PLC连接,然后通讯到触摸屏,但是现在老提示通讯故障,换了一块CUVC板后就可以,但是原来那块出了通讯其他功能都正常,点动开车也没问题,到底是CUVC板上那部分出了问题,检测后发现两只10千欧电阻坏掉,换了后还是不行,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D:
怎么没人给帮忙分析一下啊

楼主(2011-10-31):
对:妙玉关于大家好,我们用的全是西门子6SE70系列,现在有问题想请教大家就是CUVC板的问题,通过485通讯与PLC连接,然后通讯到触摸屏,但是现在老提示通讯故障,换了一块CUVC板后就可以,但是原来那块出了通讯其他功能都正常,点动开车也没问题,到底是CUVC板上那部分出了问题,检测后发现两只10千欧电阻坏掉,换了后还是不行,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内容的回复:

查一下通讯板,插在CUVC板上的那块小板

网友E(2011-12-21):
应该是通信板坏了,换吧,不好修。

楼主(2013-06-19):
有遇到过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在运行中负载很小,但是显示电流很大能到500%,运行一段时间后跳闸这种现象的吗?有解决这种类似问题的高手请分享一下经验,或者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的原因,谢了

网友F:
电流检测或者反馈回路应该有问题了吧,不知70系列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是否是霍尔原件还是互感器原件?

网友G(2013-10-23):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我们用的全是西门子6SE70系列,现在有问题想...

 你的情况和我遇见的一样,我们公司变频器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报警自动就好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得换掉通讯板了~~

网友H(2014-09-13):
引用 楼主:
有遇到过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在运行中负载很小,但...

 70我熟悉,你就更换电流检测板(功率板上插的一个小板,这个坏的概率最高)和电流互感器就行

网友I(2014-10-23):
我单位6SE7033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报故障F026,检查后IGBT损坏一只更换后试车先报F011,复位后再开电机只会左右抖动,检查触发板发现有二只稳压二极管和一只电阻损坏,更换5.6Vt稳压管及电阻后,再试均报F011故障,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样检测触发脉冲是否常。

网友(2014-12-18):
谢谢楼主的分享。官方网站下载的是德文版,没法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