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切换转矩控制跟单用转矩模式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4-30):
有客户要求先用位置模式走一段,再切换到转矩模式再走一点点,我想能不能简单点直接用转矩模式工作?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
位置模式段可能要求特定的位置运动规律,比如速度,点位等。直接用转矩模式,则无法满足。

典型的先位置再转矩的应用如电动注塑机的挤出和保压切换。

楼主:
嗯 ,现在就是要求中间段速度可调,转矩模式是不是只能设定一个速度?且不能随便更改?

网友B:
位置控制的时候也是可以指定速度。力矩模式无法控制速度,只能限定速度。

楼主:
限定速度是不是就是设定一个速度运行?还是速度会变化的,只不过不会超过限定速度

转矩模式好像找不到设定恒转矩运行啊,要外接电位器吗?是不是一般的伺服都要外接模拟量控制转矩的?

我要求转矩模式时恒转矩就可以了,一次性设定好,东元伺服。

网友B:
对:aoe2 关于

限定速度是不是就是设定一个速度运行?还是速度会变化的,只不过不会超过限定速度

转矩模式好像找不到设定恒转矩运行啊,要外接电位器吗?是不是一般的伺服都要外接模拟量控制转矩的?

我要求转矩模式时恒转矩就可以了,一次性设定好,东元伺服。

限定速度是为了防止飞车等情况,设置最大可允许速度。也可以通过模拟量来给定。

东元怎么实现的不清楚。

内容的回复:

力矩模式就是设定电机力矩输出。一般都是模拟量控制力矩。比较高级点的可以通讯或者编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