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学学三菱PLC,买个什么机型比较实用

楼主(2011-04-30):
想自己学学三菱PLC,买个什么机型比较实用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手上的米米是否足够,FX2N是最好,要不FX1N也行吧。1S模拟量都不支持,不推荐。

网友B:
买FX-2N,在买4AD,4DA,485通迅板如果这些都会编了,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啊!今天出口看看哪儿有卖

网友C:
楼主是在哪儿,我这倒是有2N及1S的。简单的玩的话1S就够了。

网友D:
哪一个都行,FX2N就好吧。

楼主:
我在江苏无锡,有空可以加我的Q:778138708

网友E:
最好弄个二手个FX2N练练。

网友F:
买个二手的2N就行了,带485通讯口。

网友G:
FX2N脉冲输出好像只有30KHZ,定位指令不全,觉得还是1N好点

网友H:
2Ne的最好~~~~~~~~~~~~~~~~··

网友I:
FX2N 的比较好,但价格贵

建议买个FX1N的最好是晶体管输出的,以后学步进及伺服还可以用

网友J:
二手的找我,Q49780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