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组态软件脚本程序上能做延迟么?

楼主(2011-04-30):
力控组态软件,因为远控时,按一下时间太短了,接触器不能吸合,所以希望能在力控上能按一下,就保持个2秒输出,保证接触器吸合,按钮的按下鼠标动作是hlb1_qd.PV=1;释放鼠标动作是hlb1_qd.PV=0; CloseWindow(),怎样改一下才能使那个变量在按一下2秒后再变为零?先谢谢了

网友A:
定时器和计时器,看怎么用了

网友B:
条件动作也可以

当hlb1_qd.PV==1为真期间,执行t=t+1;if t==3 then hlb1_qd.PV=0; edif

当hlb1_qd.PV==0为真时,执行t=0;

t为整型的中间变量,初始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