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和VFD-M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11-04-30):
请教我现在要学习三菱PLC和台达变频器的485通讯,我学习的资料是和VFD-B系列的通讯,可是我手头只有台达VFD-M的变频器,请问B和M系列有什么区别,程序可以共用吗?

网友A:
既然是学习,那又何必在意是否通用。

其实变频通讯也就2种形式,一种是ASCII码,另一种是RTU。

网友B:
我有资料 可以联系我 台达代理Q786407034 TEL:027-83999110小刘

网友C(2012-07-27):
  M系列功率段小   B系列功率段大的说

网友D:
B系列是通用型,有大功率;M系列是迷你型,最大只有7.5KW。

网友E(2012-08-28):
通讯格式通用,参数地址会有出入,请参考手册。

网友F(2018-11-02):
看手册吧,手册上应该有这些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