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v的plc与伺服控制器如何做差动输入

楼主(2011-04-30):
用的sv的plc做位置控制,但是最高转速只有1200.我想调到3000.不知道差动输入模式怎么接,不敢轻易接,怕烧了。

另外,想把伺服控制器上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plc上,也请赏个方法。

网友A:
这个plc好像是不行,应该不能接差分的输入和输出,转速的高低可以用电子齿轮比调节。

楼主:
谢谢,速度的问题解决。

网友B:
伺服的脉冲输出OA+,OA-接到X0,X1,OB+,OB-接到PLC的X4、X5,台达的SV应该是有两个通道高速计数器,最高频率是200KHz,如果伺服电机转速超过1200rpm时,需要在PLC程序里加比例,具体根据你伺服驱动器设的齿轮比。

网友B:
这个PLC输出接不了差分信号到伺服驱动器。

楼主:
谢谢,acdimc2009!我就是想把伺服控制上的编码输出信号接入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