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S系列怎样不被破密

楼主(2011-04-30):
我用的是ES系列的PLC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才能防止被别人破密呀,谢谢了

网友A:
比较难,如果程序不复杂不是批量给客户配套,只能适当做复杂一些。如果确实软件比较重要,建议采用硬加密办法处理。单纯的台达pLC加密很容易破¥,现在编程环境造成,以为小型PLC程序不复杂,建议采用其他工艺方式控制。

楼主:
硬加密方法是什么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