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71(3KW)变频器加制动电阻后如何设参数

楼主(2011-04-30):
头一次使用制动电阻,那位给介绍下ATV71加制动电阻后如何设参数,才能使电机快速停止。

网友A(2011-06-05):
一,减速时间

二,[ 应用功能] ----》 [ 斜坡]-----》 [ 减速时间自适应]设置为“无”

这样就行了!祝你好运

网友B:
你看看说明书,里面有加制动电阻的参数

网友C(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D:
3楼的回帖真是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