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 怎么添加报警

楼主(2011-05-01):
FactoryTalk View Studio我在alarm setup中添加一个报警,不显示。原来的报警都显示的,请问是那个地方的原因?谢谢

网友A:
要学,不过现在没软件 ,顶一下

网友B:
变量有没有和那个报警对应起来

网友C(2022-10-28):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22-12-10):
新版本需要建个报警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