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24-工控擂台-电机缺相后还能传吗?

楼主(2011-05-01):
电机缺相后还能转吗?如果能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不能说明原因!

网友A:
如果在没有启动的情况下就缺相了,是不会转的.如果是启动以后,并转起来以后缺的相,电机是可以转的.其后果就是烧毁电机.

网友B:
电机正常是三相平衡负载,缺相后,能转,效率跟不上,会发热,有嗡嗡的响声。但很快就会因线圈过热而烧毁(主要是三相不平衡,会产生负序分量,加速铁磁损耗而温度升高)。

以前遇到过一个问题,是星三角启动,安装人员把线接错,导致缺相,电机发出很大的异常声音,当时没有怀疑到是线接错,以为是减速机出问题。还好电机没有使用,把线接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缺相后,电机转一会儿不转了。保护器件起作用,保护了,比如,热继电器,电机综合保护器,软启动器、变频器等。这些不起作用的话,是故障状态了,也转不了多久,电机就烧了。

网友D:
本人曾经做过实验:0.55KW的电动机只接2相电源空载运行10几分钟而等级没烧。

网友E:
我老家,老爸做面条加工的,偶尔缺相,电机嗡嗡响,可以转,但有时反转,带负荷能力不行.

网友F:
对于三相交流异步机,一般在运行中缺相是会继续旋转的,只不过不再是三相平衡的旋转磁势驱动转子,因而电磁转矩降低而且也不对称了,电机负载不变化的情况下,电机定子电流会升高,这时候就容易烧电机绕组,尤其是缺了两相的情况最为严重。如果缺相保护措施得力(比如热继电器整定合适或者使用电子式电动机保护器代替传统的热继电器,抑或是使用了带有缺相保护功能的线路或装置)可以自动断开接触器保护电机不受损坏。

即使在静止状态下突然缺相启动,电机轴也是有可能旋转的,不过这要分开说了:如果是缺了两相,那应该是启动不了,因为只有一相电源输入,这时候绕组中只能形成单相脉振磁势,相当于单相电机启动而又没有辅助分相绕组或启动电容器来辅助实现启动过程,这时候只要电动机轴上无初始速度是无法启动的(即使这样有些如风机类负载有可能因扇叶被自然风吹动而仍旧可以启动起来,不过这时候电动机很危险易烧坏);如果是只缺了一相,因为还是输入了两相旋转磁势,在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启动旋转起来的,但是也与运行中缺相一样,容易烧绕组,其原因也是一样的,不再重复。负载扭矩较大时则缺一相的静止启动也还是启动不了,可能直接就烧电机

网友G: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如果出现缺相可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电机在启动状态时,当电机启动时发生缺相,小功率电机或带轻负载的电机可以转动,不过旋转方向不一定,可能出现反转情况。如果电机装有热继电器保护(整定值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电机将在几秒钟到十几秒钟后保护性停机。装有电子式保护器的将不能启动。如果是功率稍大或带较重负载的电机,当电机启动发生时发生缺相,电机基本上不能启动,并且发出很大的交流嗡嗡声音,如果电机装有热继电器保护,电机将在几秒钟后发生保护性停机。装有电子式保护器的将不能启动。第二种情况,缺相发生在电机运转状态下,如果电机负载轻,电机可以继续运转,但运转时的交流噪音会明显增加,运转电流增加5-7倍,如果电机装置有热保护,电机将在运转一段时间后停机,装有电子式保护装置的电机会马上停机,没有电机保护装置的电机将会急速升温,若干时间后电机烧毁。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除交流噪音增加,电机还会出现转速下降或停机现象。相应的保护装置会启动保护。如果没有保护装置或保护装置失灵,将会发生电机烧毁事故。第三种情况,当交流电源缺两相时,如果电机在启动状态时,电机将不能启动。如果电机在运转状态时,电机马上减速停止运转。

网友H:
缺一相时启动能转,但是时间长了烧电机!这种情况很常见。缺两相就不转了。对于小功率电动机缺相可以运转,而大功率电动机缺相是不会运转的。烧毁绕组的原因是输入电流过大导致绕组过热使绝缘迅速软化最终被电流击穿。

网友I:
电动机缺相现象主要有振动增大,有异常声响,温度升高,转速下降,电流增大,启动时有强烈的嗡嗡声无法启动。

网友I:
电机缺相运行时,定子的旋转磁场严重不平衡,定子会产生负序电流,负序磁场和转子发生电磁感应出近100HZ的电势,使转子电流剧增,会引起转子严重发热,缺相时电机带载能力急剧下降,电机会吸收大量有功,导致定子电流急剧增加,发热由于磁场严重不均匀,会使电机震动严重增加,从而破坏轴承和机座,所以带额定负载的缺相运行电机会立马停下来,若保护不及时动作,电机就会被烧毁,一般电机都有缺相保护。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缺一相时启动能转,但是时间长了烧电机!这种情况很常见。缺两相就不转了。

网友K:
运转的电机缺相将会继续运转下去,但是由于旋转磁场不平衡及电磁力矩减小,而所带负载不变势必造成电流过载,时间长了烧坏电机。

停止的电机在启动时若缺相则不能启动,发出嗡嗡的声音,电流很大,时间一长烧坏电机。

所以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论启动还是运转都不允许缺相,特别是运行的电机很难察觉,因此应特别注意。

网友L:
电机缺相后,旋转磁场变成脉动磁场,此时电机是无法转动的,但在外力作用下能够运转,但功率下降

网友M:
       运转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突然缺相,一般情况下短时间内是可以运行的,但是由于电动机定子的连续性磁场已经出现三分之一的间断,导致输出转矩明显下降,转速也有所下降,在同等负荷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电流大幅度增加,电机定子绕组温度快速上升;同时输出转矩的明显下降,也引起转速有所下降,风叶散热能力下降,如果没有好的缺相保护装置,大都导致电机定子绕组烧坏。至于这个(短时间内)的长短主要根据电动机的极对数和负荷大小来决定,极对数越大,过载能力越强,磁场的间断间隙越小,依靠电机本身旋转的惯性,输出转矩下降幅度相对较小,电机电流上升幅度则较小,可以在这种状态下运行的时间就长一些;负荷轻肯定比负荷重时的运行时间要长一些;如果电机极数较大,负载又较轻,这种情况下电机缺相运行也未必会烧绕组,关键是看运行电流是否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而且散热是否良好。我们厂就曾经有一台110KW 8极 214A的锅炉引风机电机缺相运行了十几个小时才发现处理,它正常运行时是130A电流,缺相运行时是190A电流,电机机身温度才50°C(当时环境温度大约15°C)。但是以上例子并不能否定:缺相运行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致命故障这一正确观点。

网友N:
        电机满负荷运转缺相,电机可能堵转。很快烧电机。

        电机轻载运转缺相,电机会继续运转。电机两相电流急剧上升,运行一段时间后烧电机。

        因为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末端一般采用三角形连接方式,正常工作情况下,三角形环路上是没有电流的(内部抵消),当发生缺相时,由于电压丢失的那相不能给其它健全相提供内部抵消电流,所以在健全相上会有电流产生,从而导致健全相线圈发热,直到烧毁。

网友O:
我在车间做了一下试验:

三相380V电机。电机缺一相,能转;10分钟后我断电了,怕烧掉,要赔钱的。

                             电机缺两相,不能转,没反应。

电机缺相运行的结果只有一个:烧电机,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不信可以自己找个不用赔钱的电机缺相运行,保准会在N多时间后烧掉。呵呵

网友E:
接了合适的热继就不会烧了,想赔钱还得想办法,嘿嘿

网友P:
三相电机如果缺一相,是没有启动转矩的,旋转磁场变为脉振磁场,不能转动,当给电机轴一个外力旋转,则电机就会按这个方向运转,所以缺相时的转动方向不确定;如果运行中缺相,电机还会运转,不过转矩下降,是否电机会烧由所带负载情况决定,轻载可长期运行,重载则保护动作。

网友Q:
缺相是可以运转的,我们实验室的电机断了根线,都能转。

网友R:
 缺一相电点击可以旋转。启动时特困难发出强烈的嗡嗡声。随之电机温度升高。时间一长电机将会烧毁。

网友S: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T:
可转(保护器件不工作,小功率)

网友U:
三相电机缺相可以转。如果是缺相轻载启动,转向不定。如果重载运行中缺相,那么会随着负载运行的方向转动。

后果当然就是烧电机。

网友V:
三相电机在轻负载或无负载的情况下缺相能够运转一段时间,但有嗡嗡的声音,明显有转矩不足的情况,如果是在重负载的情况下一般不能运转。长时间缺相运行会使电机很快烧毁,有冒烟、烧焦味冒出。

网友W:
引用 网友T:

可转(保护器件不工作,小功率)

小功率电机轻载时可转,有时正转,有时反转。大功率一下就保护,没保护的烧电机。

网友X:
在保护器件不动作的前提下,电机缺一相,能转;但带负载能力不行,而且有很大的噪声,同时伴有发热存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因为过热而烧毁电机;缺两相,不能转,没反应。

网友Y:
“电机缺相后还能转吗?如果能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不能说明原因!”

1、电机缺相,不能启动;

2、电机转动期间缺相,可以继续转动,但会因过载过流而烧毁!

网友Y:
3、电机缺相,不能启动,是因为启动转矩为零;

4、电机转动期间缺相,可以继续转动,是因为脉动磁场分解为两个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其中转向相同的旋转磁场产生电磁转矩,可以继续转;

网友Z:
可以转的,我经历过,我们的一个风机,电机200KW的,负载较轻,保险打了一相,结果运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电机发热,有绝缘漆味,还好电机没烧坏。

网友AA:
我们知道三相电每项为正弦波,只是相位分别差120度,所谓缺相就是说接入电机的缺少一相或者两相。缺少两相是不可以转动的。

1.缺少一相的时候,不能启动,是因为启动转矩为零;

2、电机转动期间缺相,可以继续转动,是因为脉动磁场分解为两个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其中转向相同的旋转磁场产生电磁转矩,可以继续转; 但是转动不正常,噪音大。而且速度也不正常。很快就会烧坏电机

网友AB:
1、如果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缺相,电机还会通过惯性转。

2、在启动前出现的缺相,如果自身能克服阻力也会转,克服不了,不会转。

3、缺相运行如不能及时发现必会烧毁电机。

网友AC:
不过楼主的标题错了,不是(传)而是转

网友AC:
呵呵,有点较真了,别见笑,一种习惯。

网友AD:
这个电机学里早就有结论了

网友AE:
缺相后可能转,但转的方向可正可反,方向要决定电机上次停止的位置。。。。最终结果一样都会把电机烧掉

网友AF:
电机缺相后振动增大,有异常声响,温度升高,转速下降,电流增大,启动时有强烈的嗡嗡声无法启动

电机缺相运行时,定子的旋转磁场严重不平衡,定子会产生负序电流,负序磁场和转子发生电磁感应出近100HZ的电势,使转子电流剧增,会引起转子严重发热,缺相时电机带载能力急剧下降,电机会吸收大量有功,导致定子电流急剧增加,发热由于磁场严重不均匀,会使电机震动严重增加,从而破坏轴承和机座,所以带额定负载的缺相运行电机会立马停下来,若保护不及时动作,电机就会被烧毁,一般电机都有缺相保护。

在运转时缺相,绕组产生的磁场也可分为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但与电动机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场与转子间的相对转速很大,在转子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和电流的频率差不多是电源频率的几倍,转子的感抗很大,故决定转矩大小的电流有功分量很小,所以逆向转矩远小于正向转矩,因此,电动机能继续运行.
但是,应注意,
在运行中,电动机气隙中产生的是三相谐波成分较高的椭圆形旋转磁场,所以,正在运行中的电动机缺相后仍能运转,只是磁场发生畸变,有害电流成分急剧增大,最终导致绕组烧坏。
电动机一相断线明确规定不能运行,因为电动机断线后定子线圈不会产生旋转磁场,只会产生脉动磁场,不会带动电动机旋转,但由于运行中还有惯性,所以会旋转,但由于负荷大使电动机旋转逐渐变慢,另外由于转子旋转慢造成转子切割磁力线增多,定子电流逐渐增大,时间长会烧毁电动机。
电动机运行中一相断线不能长期运行,因为电动机断线后定子线圈产生椭圆磁场,只会产生脉动磁势,由于转子旋转慢造成转子切割磁力线增多,定子电流逐渐增大,时间长会烧毁电动机。另外负序磁场将烧坏转子!

网友AG:
三相电机长时间缺相容易过流烧毁,短时间运行类似单相电机 。

网友O:
引用 网友Y:

3、电机缺相,不能启动,是因为启动转矩为零;

4、电机转动期间缺相,可以继续转动,是因为脉动磁场分解为两个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其中转向相同的旋转磁场产生电磁转矩,可以继续转;

刘老师,我做过实验。这个确实是可以转的。

网友AH:
小型电机启动时缺相,如果没有负荷就会不均匀的慢转,同时发热,若不及时停车,不用多长时间就会烧毁。如果带上负荷启动,就转不起来,同样也会烧毁。
大一点的电动机缺相启动,就会嗡嗡直叫,就得赶快停车。
小型电动机最容易缺相,是因为有的启动装置简陋,接触不好,或使用普通保险丝有一根熔断造成。
如果用接触器启动和热继电器保护,在缺相时,接触器可以保护其中两相在缺相时自行断开,热继电器可以在过流时切断接触器。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weishanliusi weishanliusi
Piston topkingjun
一品黄山 张立旺
blueprint dewuliu
maomian maomian
李纯绪 lcx_jia

20积分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a332329107 a332329107
勇者 zyw3166
云锋 tclwzy
yqx9979 yqx9979
iaoanpeng jiaoanpeng
jingtao 惊涛骇浪
welfare87 welfare87
明理 wml0060
djgyy djgxy
刘志斌 binzhiliu
zlw94313 zlw9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