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动控制高手请指点

楼主(2011-05-01):
主管要求我制作一个xyz平面的三轴定位机械手臂,但惭愧本人只会简单的PLC编程,一直未曾玩过伺服,更不知如何三轴伺服联动定位实现多点抓取定点开放,及定点抓取多点开放,瞑思苦想了好久,想不出所然,或是买类似整合好的IAI3联伺服轴与PLC联机如何?请高手指点迷津!分不多,但可以的话我定另行酬谢!谢谢!我的邮箱是nlvncvm@126.com

网友A:
三轴联动的PLC基本是没有的

应该用 运动控制卡 能够实现的吧

网友B:
建议用雷赛三轴运动控制卡,用VB或者C开发软件平台控制

网友C:
如果你自己做的话,目前比较现实的是就是你说的IAI3联伺服轴+PLC,研究好伺服轴的控制方式和参数就行了;你所谓的3轴联动根据你描述的动作应该是3轴单独动作,可以是同时或分时,但不至于是3轴插补,所以一楼的说法是不严谨的。如果用伺服轴,你有能力做好PLC和轴驱动器之间的I/O通信就成功了。以上内容免费,呵呵。如果你有诚意我们可以进一步合作

网友D:
较简单的方案为:购买三根IAI 的机械手,根据你的工艺要求组成XYZ三轴。 注意IAI的选型为内置脉冲控制型即只需要PLC输出一个点例如Y1或者Q0.1接通至IAI驱动器,,IAI即根据这个点来移动相应的距离即可实现机械手的移动控制。如有不明之处可与我联系QQ 494344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