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25-工控擂台-为什么无线通信方式中下行和上行速率不相同?

楼主(2011-05-01):
无线通信,比如GPRS等,一般下行速率和上行速率差得挺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对于非对称通讯方式,上行数据传输速率与下行传输速率就是差的很多,否则就不叫非对称通讯了

网友B:
我想根本原因是BTS通常比终端少很多,所以考虑到空中接口信号衰减,干扰,上行更严重,系统设计的考虑不得不导致最后对于单个用户来说下行比上行快那么2-3倍了。

网友C:
上行速率是指移动终端给基站发送信息时的数据传输速率,比如手机、笔记本等无线终端给基站传输数据速率;

下行速率是指基站向移动终端发送信息时的传输速率,比如手机或笔记本等无线终端从基站或者网络下载数据的速率。

目前我们使用的ADSL是非对称的传输方式,即上行速率不等于下行速率;ADSL上行速率640Kbps到1Mbps,下行速率1Mbps到8Mbps,普遍的是2Mbps。注意下行速率不等于下载速率。平时我们下载软件或者电影的时候经常只能达到220KBps,而不是2Mbps。其实2M的宽带是2M位(Bit)的而不是2M字节(Byte)的。根据8位(Bit)=1字节(Byte)的公式我们来算一下:2MBit=2048KBit=256KByte,所以理论上2M的宽带下载最大速度应该是256K,再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实际的下载速度在200K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D:
上行速率一般是指从你的电脑上传的速度,也就说别人从你的电脑进行通讯的速率!   下行速率一般是你从网络上的主机下载速度!

为什么上行的速率总比下行的速率低是因为

1、上行用的SF比下行的小一半,所以增益就小了一半。
2、手机的发射功率比基站的要小的多
3、手机天线的增益也要比基站的小的多(包括分集增益)

网友E:
在无线通信中一般下行速率都高于上行速率,比如在LTE中上行速率为100Mbps,而下行速率为50Mbps
1》LTE 下行可以达到100Mbps,上行可以达到50Mbps,是在20MHz下获得峰值速率。随bandwidth增加,如LTE-A,最大至100MHz,则DL/UL峰值速率均增加。
2》峰值速率是系统设计时的一个性能指标,无论DL/UL,是一个理论计算的值,即将DL/UL所有资源均分配给一个UE时,计算获得peak rate。
3》且计算这个值时,与transmission power无关,后者只有在系统级仿真时才用的上。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hjcan hjcan
zhxl198808 zhxl198808
a332329107 a332329107
zxjjynl zxjjynl

20积分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