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问个S7-200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01):
小弟我近期要设计一个沥青拌合楼的运料小车控制系统,小车是靠旋转编码器进行定位的,在PLC

的程序采用计数器HSC4,模式9,也即是AB相正交计数。现在有个疑问,S7-200是怎样判断计数方向

如果是采用判断A,B相哪相在前进行判断计数方向,从而增减计数,那为什么在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化过程中为什么还要预先设定

计数方向,这不是矛盾么?

网友A:
预先设定

计数方向,这不是矛盾么

-----------------------------

方向是相对的,可以设置。这个控制我是现场见过的!编码器是装在驱动电机尾部吧!应该不难!

网友B:
预先设定的意思是把现实和程序联系起来的一个手续。

因为PLC是不知道你意图里增减的方向。你就在这个地方告诉程序你的意图。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
建议参考电梯的控制模式。

网友D:
本公司生产兼容西门子包括SM7-200/300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好,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价格实惠~!!QQ:120845399 tel:0755-2606878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