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200PLC的程序下载

楼主(2011-05-01):
请问各位前辈,具体怎样将程序从笔记本中下载到S7-200的PLC中。各个站地址,波特率,该怎么设置。具体的步骤是怎么样的。使用的是PC--PPI下载电缆。

网友A:
S7-200系统手册下载一个,看看里面有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B:
先设置好通讯设置,然后搜索一下,如果不能找到PLC,那么再考虑电缆和通信设置

网友C: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

网友D:
这个要在那个设置PG、PC通讯接口上设置,然后收索一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PLC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