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汇川变频器上电报88888故障怎处理,谢谢

楼主(2011-05-01):
求汇川变频器上电报88888故障怎处理。谢谢

网友A:
88888故障是控制盘只有电源没有正常工作吧。

网友B:
你就当它是TD2000 30000吧,电源故障的几率很大

网友C:
上电报88888,应该是驱动板的芯片故障,可能需要更换驱动板,

楼主可以和您的经销商联系或者联系我

楼主:
对:HOTEAM 关于

上电报88888,应该是驱动板的芯片故障,可能需要更换驱动板,

楼主可以和您的经销商联系或者联系我

内容的回复:
你电话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HOTEAM 关于

上电报88888,应该是驱动板的芯片故障,可能需要更换驱动板,

楼主可以和您的经销商联系或者联系我

内容的回复:
你电话多少啊

论坛电X哥:15954108986

网友D:
汇川变频器专业维修13830812651(马工)

网友E:
连接线和主板坏的可能最大

楼主:
谢谢。你手机多少 啊。有空多聊聊专业。

网友F(2012-07-26):
求助汇川MD320模块炸掉 、开关电源也坏掉,模块已跟换,开关电源也已修复,送电正5V电压也正常。可显示HC死机了,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急急急?????????????

网友G:
线接触不良,变频器的显示电路器件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求助汇川MD320模块炸掉 、开关电源也坏掉,模块已跟换,开关电源也已修复,送电正5V电压也正常。可显示HC死机了,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急急急?????????????

线接触不良,变频器的显示电路器件坏了。

网友H(2012-08-25):
看看24V正常不,如果正常就检查一下风扇,前几天刚刚修了显示H-C的MD-320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H:
上电报88888,是驱动板的芯片故障,需要更换驱动板,今天修了一台MD300T2.2B变频器,上电报88888,换掉主板上面的那块小的板子,就是驱动板,换掉就好了。

网友I:
我以前修过一台30的,把5伏电压提高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