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维修过的仪表(二十一)——双法兰液位计的维修

楼主(2011-05-01):
精丙烯塔和丙烷塔回流罐双法兰液位计的维修

前言:
偶厂的气分及MTBE联合生产装置,是2006年政府退税反馈企业的一项节能政策中新建的。政府的目的就是鼓励企业上节能环保的装置,作为一种鼓励政策,其项目的承建费用从去年企业所交的税中退回一部分。

由于偶厂催化裂化装置每年的扩该,加上原先气分装置的腐蚀老化,其已经不适应装置的运行,而政府出台了这么个政策,于是就申报了,新的项目当然要用好的仪表,于是就在偶厂率先实行了装置内部进出物料的质量流量计检测,其装置内部流量检测用的是孔板式差压流量计,装置中各种介质缓冲罐的液位用的是外浮筒液位计(测量高度低于2米),还有一个零位罐(盛放开停工不合格料)用得是内浮筒液位计,其余的测量高度大于2米得都是双法兰液位计,塔体液位检测是双法兰液位计。

其控制系统选用了DCS,偶意外的被排往浙江和几个师傅学习了半个月,回来后由于那几个除了领导就是女同事,偶就被排往现场监工,这个项目是全部外包,仪表安装是一个xx化建承建的,领导的意思,是这套设备开工后是偶的责任区,于是被派到现场监工,一方面看其施工有无缺陷,另一方面也是尽早熟悉现场,开车后能够迅速进入。

在现场监工中,也遇到了一些情况,可是这个干仪表的外键单位(很多是齐鲁石化仪表工出来的)人家依照的是图纸。那么就是这个图纸不合适了,比如这个现场所有孔板式差压流量计就没有设计伴热线,让其增加人家不听,没办法只好上报领导,最后勉强干了,也不理想。浮筒、双法兰液位计就不用奢望了,一个伴热线也没有,更要命的是这个双法兰液位计在取压阀后连个排污泄压阀都没有。

装置拖拖拉拉的在9月底开始开车,开车过程中由于蒸汽流量计选用的涡街是一个国产的牌子,其显示不准,加上蒸汽带水,设计图纸上连个副线都没有,虽然装置的大部分温度控制都是串级控制系统,但是受涡街流量计的影响,没有一个能够投用自动,最后没办法全部改为简单控制系统。为了这个事忙乎了接近一个月。

11月开始北方就开始有冷空气了,这个又开始忙乎伴热,但是由于这个承建单位在10月初就拿足钱走人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偶一个人忙活。由于这个装置是易燃易爆场所,因此不能动火,这个伴热线整个必须预制,偶的领导联系维修的保全预制,因为预制其往往不合适,来来回回几次,这个保全烦了不干了,由于是兄弟单位,领导也不能说什么,因此现场的浮筒液位计勉强安装了伴热线,双法兰液位计伴热没有安装。

楼主:
故障时间:

2006年11月27凌晨2:00,当天晚上偶值班,白天开始天气就开始降温,在偶刚刚到厂后,偶不放心还到现场转了一圈,把有伴热的仪表按个看了一遍,没想到凌晨还是出现问题了。

调度电话说气分装置丙烷塔回流罐液位失灵,偶穿好工作服,带好工具:钳子、一字、十字螺丝刀、大扳手。因为是双法兰液位计,有没有排污阀,也没有伴热,工具带多了也没用。

楼主:
操作室查看:

到了操作室,偶问工艺人员,查看历史记录,看到这个液位在1:50之前一直是小幅度的波动,基本上是直线的维持在65%左右,在1:50突然开始变大,不到3分钟直接满程。工艺人员说现场玻璃板液位计显示是60%没有变化。

现场维修:

偶到了现场,这个在二次平台处,变送器安装在现场的一个立柱上,没有保温箱,用手电照着看到变送器显示是错误。看看玻璃板是双色玻璃板显示是60%,两个法兰之间有三米多。下方的取压阀用手能够够到,上部的取压阀需要爬到灌顶(灌顶有平台)然后在沿着护栏爬下来用脚刚好能够踩到。

这个双法兰变送器没有伴热也没有排污阀,为了防止冬季冻结用岩棉和铁皮保温的很结实。偶想了想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把正取压阀关闭,(由于没有排污阀,其实法兰膜片还是受压的)看其双法兰显示显示最小值,偶又爬到灌顶,踩着取压管把负压室的取压阀关闭,在爬了下了显示是零点,这个可以说双法兰显示是正常的。然后偶又先后把正负取压阀打开还是显示满程错误。

没办法,偶走下平台从装置区找来蒸汽橡皮罐,把其拖到二层平台,找到消防蒸汽线的蒸汽排污阀,用铁丝固定住橡皮管,然后把另一端通道取压阀上的保温铁皮里,开启蒸汽加热,这个吹了10多分钟,偶看其变送器显示还是错误。没办法又从下方找了一根橡皮管把上部的取压阀也通上蒸汽,过了5、6分钟,变送器显示正常的66%。偶于是回到操作室。

楼主:
现场维修二:

到了操作室,问工艺人员是否正常,其说正常了,偶正准备离开,其说这个精丙烯塔液位也不准了,也是突然显示满程,这个精丙烯塔紧挨着丙烷缓冲罐,于是又到现场把吹扫丙烷塔回流罐的两个皮管子拿下吹扫精丙烯塔液位。这个精丙烯塔液位有四米多,上部取压阀在上部平台的一侧,站在平台上无法操作,而周围除了一个上部平台的支撑外再无别的能够利用的安全物体。偶只能踩着其把橡皮管插入上部铁皮内,可是由于蒸汽从下部向上吹,其冷凝水回流早成水锤,使橡皮管频繁的摆动,支撑上有了冷凝水很快结冰,偶站在上面打滑,没有办法,偶只好下去找了一块长铁丝,剪下一截困在腰上,另一端困在支撑上,然后用另一块铁丝把橡皮管固定住负取压口的铁皮内。

这样忙完了,偶是连累带冷还有害怕,这个支撑悬空在平台外,很危险。手也冻得木了,回到操作室暖和,几分钟后精丙烯塔液位恢复正常,可是丙烷塔回流罐液位又不行了,又是跑到最大。没办法,偶又从现场的周围找来两根橡胶管接上蒸汽吹扫丙烷塔回流罐。这次终于正常了。

楼主:
后记:

这样折腾半天回到办公室已经是5点了,早班交接班和领导说了,其两个液位不行,已经处理好了。第二天上班后,偶到气分巡检,刚刚走进装置区,正碰上工艺主任,其和偶说,这个你们仪表伴热关小点,把冰打扫一下,偶去现场一看,在精丙烯塔下方沿着塔体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瘤,有的已经把塔体下方的耐火涂料把下一大片,地面上也是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偶上到二层平台看到四个蒸汽管线正在向外喷着蒸汽,一些水正丛中流出,沿着设备流了下去。偶于是把蒸汽关了。

现场巡视完毕,偶来到操作室,看到工艺人员正拿着铁锨出来,说要除冰,偶一看这个是偶的原因造成的,于是抢了过来,偶用蒸汽管着便吹便用铁锨铲,正赶着,工艺人员过来说,两个液位又不准了。没办法偶又把蒸汽送上,可是这个冷凝水结冰是无法消除的。巡检完了,偶回来报告领导,领导只好找主任,又和维修保全协调者预制蒸汽伴热线了,于是偶又跑前跑后的忙忙活,终于在下午下班后的半个小时全部干完,偶投上半热,心里有种放松的感觉。

楼主:
后记二:

第二天上班,夜班交接班师傅说这个伴热不行,两个液位计又出现问题了,偶巡检看到,两个液位计又通上了橡皮管,塔体下方又是大量的冰,偶上去试了试预制的伴热,烫手啊,偶纳闷了,这个伴热怎么不行呢,偶把蒸汽管着撤下了,半个小时后,两个液位计有失灵,最后偶索性找了个双金属温度计查到双法兰保温里面,看到显示15度,这个温度双法兰还是不行,偶通上橡皮管蒸汽,看到当温度升到17度时双法兰液位计恢复正常。没办法偶只好开打伴热线的蒸汽,使其内部温度不低于20度。

就这样维持了一个冬季。

楼主:
后记三:

这套设备总共使用了双法兰液位计是14台,只有这两个双法兰出现问题,别的双法兰液位计没用伴热也显示正常。2007年4月份大修,拆下这两台液位计,看到检测膜盒也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了防止冬季在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更换了液位计,由于精丙烯他液位检测距离较大,还是使用了双法兰变送器,原先的国产DN50的变成了进口的DN80的,丙烷塔回流罐液位检测,换成了外浮筒液位计,同时为了避免去年冬天的气分仪表运行不正常的窘迫局面,所用的液位检测都铺设了蒸汽伴热线。以后再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后记四:

替换下来的两台液位计,试探性的在一套别的设备上运行了几个月,冬季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判断是仪表的问题,最后只能拆下报废。双法兰液位计出现这样的问题,偶还是第一次遇到,偶这么多年现场修表的感觉是,平常出现故障,很少是仪表直接的原因造成的,大都是使用不当,现场介质影响、线路、配电原因造成的。这个故障原因,偶没事的时候琢磨了半天,觉得这个双法兰液位计毛细管内部的硅油有问题,不然不会出现这个奇怪的现象。

网友A:
只好把正取压阀关闭,(由于没有排污阀,其实法兰膜片还是受压的)看其双法兰显示显示最小值,偶又爬到灌顶,踩着取压管把负压室的取压阀关闭,在爬了下了显示是零点,这个可以说双法兰显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好把正取压阀关闭,(由于没有排污阀,其实法兰膜片还是受压的)看其双法兰显示显示最小值,偶又爬到灌顶,踩着取压管把负压室的取压阀关闭,在爬了下了显示是零点,这个可以说双法兰显示是正常的??????????????????

没办法这是唯一一个能够现场做的了,其实通过这个操作能够确定正负引压管是通的,再就是双法兰变送器的变化趋势也是对的,可以粗略的判断双法兰膜片没有受损。至于零点、量程、线性度还是要通过校准来确定。

网友B(2011-09-22):
施工按图纸施工是没问题的,您是业主,图纸问题应该找设计。如果你说改施工就改的话,这样的活就没法干了。另外我印象中硅油本来就防冻,是不需要伴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