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来测试工频380V电源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05-02):
如果使用普通数字示波器可以用它来直接测试工频50HZ、380V的交流电源吗?如果可以需要怎样连接测试引线呢?我一直纠结,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示波器是40mHZ 双通道的,配有100:1和10:1探头。

网友A:
用100:1的探头就可以啦。没有什么了吧。

网友B:
如果只是测线电压,只用一个通道就行,把探头的两个夹子夹在任意两相上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9-29):
千万注意档位的选择,380V是有效值,而示颇器测量的是峰峰值,可用小型变压器,变压以后在测量,较为安全。

网友D:
应该用100:1示波器探头

我现在还不敢测量

网友E:
1、10:1探头,就可以了;

2、注意单手操作,注意身体与大地隔离;

奥利给!干就完了!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测线电压,只用一个通道就行,把探头的两个夹子夹...

探头是什么探头?普通 10:1 探头接地夹子夹在任意一相上面直接对地短路了吧?一不小心就是在放烟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