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模拟量控制问题

楼主(2011-05-02):
施耐德变频器模拟量控制用4-20MA要设置哪几个参数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吧还是

网友B:
AI2输入,频率给定1设为AI2

网友C(2011-06-12):
接线和设置要一致,参考说明书

网友D(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