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26-工控擂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F0001故障处理?

楼主(2011-05-02):
当西门子MM440变频器报F0001故障时,你怎么处理?

网友A:
我厂西门子变频器MM440故障F0001过电流的维修要领:

1)分析原因可能有:

1: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2:电动机的导线短路。3:有接地故障。

2)需检查以下几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是否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7. 增加谐波时间 。

其它故障可参考说明说或到西门子论坛上请教,实在不行换变频器。

网友B:
西门子MM440变频器报F0001故障时的处理方法:

1变频器上电报F0001 故障不能复位,清拆除电机并将变频器参数恢复为出厂设定值,如果此故障依然出现,就联系西门子维修部门
2启动过程中出现F0001,适当加大加速时间,减轻负载,同时要检查电机接线,检查机械报闸是否打开 。
3检查负载是否突然波动
4 用钳形表检查三相输出电流是否平衡。
5对于特殊电机,需要确认电机参数,并正确修改 V / F 曲线
6对于变频器输出端安装了接触器,检查是否在变频器运行中有通断动作
7对于一台变频器他动多台电机的情况,确认电机电缆总长度和协电流

网友C:
查查资料回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查资料回答。

1楼的就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资料上的标准答案了,已经查过的说

网友E:
一般来说,当你拿到一台有故障的变频器,再上电之前首先要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整流桥和IGBT模块有没有烧,线路板上有没有明显烧损的痕迹。
  具体方法是:用万用表(最好是用模拟表)的电阻1K档,黑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用红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略小一些,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然后,反过来将红表棒接变频器的直流端(+)极,黑表棒分别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入端和三相输出端的电阻,其阻值应该在5K-10K之间,三相阻值要一样,输出端的阻值比输入端略小一些,并且没有充放电现象。否则,说明模块损坏。这时候不能盲目上电,特别是整流桥损坏或线路板上有明显的烧损痕迹的情况下尤其禁止上电,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如果以上测量结果表明模块基本没问题,可以上电观察。
  (1) 上电后面板显示[F231]或[F001],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可能。常见的是由于电源驱动板有问题,也有少部分是因为主控板造成的,可以先换一块主控板试一试,否则问题肯定在电源驱动板部分了。

  (2) 上电后面板无显示,面板下的指示灯[绿灯不亮,黄灯快闪],这种现象说明整流和开关电源工作基本正常,问题出在开关电源的某一路不正常(整流二极管击穿或开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几路整流二极管,很容易发现问题。换一个相应的整流二极管问题就解决了。这种问题一般是二极管的耐压偏低,电源脉动冲击造成的。
  (3) 有时显示[F0022F0001A0501]不定,敲击机壳或动一动面板和主板时而能正常,一般属于接插件的问题,检查一下各部位接插件。也发现有个别机器是因为线路板上的阻容元件质量问题或焊接不良所致。
  (4) 上电后显示[-----],一般是主控板问题。多数情况下换一块主控板问题就解决了,一般是因为外围控制线路有强电干扰造成主控板某些元件(如帖片电容、电阻等)损坏所至,我分析与主控板散热不好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有个别问题出在电源板上。

网友F:
变频器过电流可能原因有加减速时间过短、负载发生突变、电压过低、缺相、短路、漏电、电磁干扰及变频器本身内部元器件故障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载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加强绝缘水平、外加EMC滤波器,变频器容量选择不当,与负载特性不匹配,引起工作异常、过电流情况最好更换合适的变频器方式来解决。

(1) 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纸机中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2)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延长加速时间、将电流上限根据实际情况上调、转矩补偿调低。

(3) 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网友G:
一、故障原因

♦ 电动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
♦ 电动机电缆太长
♦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 有接地故障

二、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加斜坡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

网友H:
同意以上说法,可能是外部原因,如电机或电缆、接触器等。如检查外部没有问题,就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各参数是否正常,改变参数是否还报,如有备用可用排除法,进行判断,更换电机或接触器。

网友I:
检查以下各项情况:电动机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r0206)相匹配;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符合;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增加斜坡上升时间(P1120);减少“起动提升”的强度(P1312);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hjcan hjcan
jingtao 惊涛骇浪
a332329107 a332329107
电仪人生 jy7898818
zhxl198808 zhxl198808
zxjjyn zxjjynl

20积分获得者:
zlw94313 zlw9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