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5-27-工控擂台-小母线的作用?

楼主(2011-05-02):
1、说一下小母线的作用?

2、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增加小母线?

网友A:
小母线的作用:是控制电源,信号电源,保护电源,交流电压,交流电源等共用汇积线,一般放在保护盘柜顶,用铜棒、铝排或电缆连接。起到汇集、分配电能的作用,属于环网供电方式。可节省二次电缆,使回路简单化。

举一个使用同期小母线的例子:通常变电站只装设一套或两套公用的同期装置,因此需要装设同期小母线。用电压互感器从断路器两侧取交流电压,再经每台断路器同期把手接到同期小母线上,由同期小母线再引到同期装置中,该二次回路及同期装置的接线称同期回路。

网友B:
小母线在高压柜里用的较多,一般是走柜顶走的,所以又叫柜顶小母线,

一般有直流电源:有控制电源、保护电源、合闸(储能)电源;
            电压回路:是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给各柜的电压信号;
           交流电源:给各柜的照明、加热器、带电显示及电磁锁供电;
           通信线:现综保用作给后台监控的,以前是“信号小母线和事故小母线”。

小母线文字标号组 直流控制和信号的电源及辅助小母线
小母线名称         文字符号
控制回路电源小母线 +KM -KM
信号回路电源小母线 +XM -XM
事故音响信号小母线 用于不发遥远信号者 SYM
用于直流屏 1SYM
用于配电装置 2SYM
用于发遥远信号者 3SYM
预报信号小母线 瞬时动作的信号 1YBM 2YBM
延时动作的信号 3YBM 4YBM
直流屏上的预报信号小母线(延时动作信号) 5YBM 6YBM
在配电装置内瞬时动作的预报信号小母线 YBM
控制回路断线预报信号小母线 KDMⅠ KDMⅡ KDMⅢ
灯光信号小母线 ( - )XM
配电装置信号小母线 XPM
闪光信号小母线 ○SM
合闸小母线 +KM -KM
“掉牌未复归”光字牌小母线 FM PM
指挥装置的音响小母线 ZYN
自动调整周波的脉冲小母线 1TZM 2TZM
同期装置超前时间的整定小母线 1TQM 2TQM
同期装置发出合闸的脉冲小母线 1THM 2THM 3THM
隔离开关操作闭锁小母线 GBM
旁路闭锁小母线 1PBM 2PBM
厂用电辅助信号小母线 +CFM -CFM
母线设备辅助信号小母线 +MFM -MFM

交流电压,同期和电源小母线
同期小母线 待并系统 TQMa TQMc TQMj
运行系统 TQMa’ TQMc’
公共的B相电压小母线 YMb
第一组母线系统或奇数母线段的电压小母线 1YMa 1YMc 1YMN 1YML 1YMX
第二组母线系统或偶数母线段的电压小母线 2YMa 2YMc 2YMN 2YML 2YMX
转角变压器的辅助小母线 ZMa ZMb
电源小母线 DYMa DYMc
发电机电压备用母线的电压小母线 9YMa 9YMc
低电压保护小母线 1DBM 2DBM 3DBM
母线切换小母线(用于旁路母线电压切换) YQM

网友C:
作用:操作控制电源,信号电源等共用汇积线,一般放在柜顶专用通道,用铜棒、铝排或电缆连接。起到汇集、分配电能的作用。

网友D:
小母线的作用:操作控制电源,信号电源等共用汇积线,一般放在柜顶专用通道,用铜棒、铝排或电缆连接。起到汇集、分配电能的作用。有直流,亦有交流。

现在的小母线一般都是只有交流电压,还有交流电源,装置的直流电源还有操作电源都是直接从直流屏引过来, 一般不会造成大范围的保护控制回路直流电源消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母线的作用:操作控制电源,信号电源等共用汇积线,一般放在柜顶专用通道,用铜棒、铝排或电缆连接。起到汇集、分配电能的作用。有直流,亦有交流。

现在的小母线一般都是只有交流电压,还有交流电源,装置的直流电源还有操作电源都是直接从直流屏引过来, 一般不会造成大范围的保护控制回路直流电源消失

网友F:
小母线有高压侧小母线和低压侧小母线。高压侧一般是走柜顶走的。抵押小母线一般设计在柜内。小母线一般是作控制电源,信号电源等共用汇积线,用铜棒、铝排或电缆连接。起到汇集、分配电能的作用。在并联电路供电系统中。可节省接线电缆线。接线方便,维修便利。是一种应用较多的布线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小母线在高压柜里用的较多,一般是走柜顶走的,所以又叫柜顶小母线,

一般有直流电源:有控制电源、保护电源、合闸(储能)电源;
            电压回路:是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给各柜的电压信号;
           交流电源:给各柜的照明、加热器、带电显示及电磁锁供电;
           通信线:现综保用作给后台监控的,以前是“信号小母线和事故小母线”。

小母线文字标号组 直流控制和信号的电源及辅助小母线
小母线名称         文字符号
控制回路电源小母线 +KM -KM
信号回路电源小母线 +XM -XM
事故音响信号小母线 用于不发遥远信号者 SYM
用于直流屏 1SYM
用于配电装置 2SYM
用于发遥远信号者 3SYM
预报信号小母线 瞬时动作的信号 1YBM 2YBM
延时动作的信号 3YBM 4YBM
直流屏上的预报信号小母线(延时动作信号) 5YBM 6YBM
在配电装置内瞬时动作的预报信号小母线 YBM
控制回路断线预报信号小母线 KDMⅠ KDMⅡ KDMⅢ
灯光信号小母线 ( - )XM
配电装置信号小母线 XPM
闪光信号小母线 ○SM
合闸小母线 +KM -KM
“掉牌未复归”光字牌小母线 FM PM
指挥装置的音响小母线 ZYN
自动调整周波的脉冲小母线 1TZM 2TZM
同期装置超前时间的整定小母线 1TQM 2TQM
同期装置发出合闸的脉冲小母线 1THM 2THM 3THM
隔离开关操作闭锁小母线 GBM
旁路闭锁小母线 1PBM 2PBM
厂用电辅助信号小母线 +CFM -CFM
母线设备辅助信号小母线 +MFM -MFM

交流电压,同期和电源小母线
同期小母线 待并系统 TQMa TQMc TQMj
运行系统 TQMa’ TQMc’
公共的B相电压小母线 YMb
第一组母线系统或奇数母线段的电压小母线 1YMa 1YMc 1YMN 1YML 1YMX
第二组母线系统或偶数母线段的电压小母线 2YMa 2YMc 2YMN 2YML 2YMX
转角变压器的辅助小母线 ZMa ZMb
电源小母线 DYMa DYMc
发电机电压备用母线的电压小母线 9YMa 9YMc
低电压保护小母线 1DBM 2DBM 3DBM
母线切换小母线(用于旁路母线电压切换) YQM

说的太全了,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小母线在高压柜里用的较多,一般是走柜顶走的,所以又叫柜顶小母线,

一般有直流电源:有控制电源、保护电源、合闸(储能)电源;
            电压回路:是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给各柜的电压信号;
           交流电源:给各柜的照明、加热器、带电显示及电磁锁供电;
           通信线:现综保用作给后台监控的,以前是“信号小母线和事故小母线”。

小母线文字标号组 直流控制和信号的电源及辅助小母线
小母线名称         文字符号
控制回路电源小母线 +KM -KM
信号回路电源小母线 +XM -XM
事故音响信号小母线 用于不发遥远信号者 SYM
用于直流屏 1SYM
用于配电装置 2SYM
用于发遥远信号者 3SYM
预报信号小母线 瞬时动作的信号 1YBM 2YBM
延时动作的信号 3YBM 4YBM
直流屏上的预报信号小母线(延时动作信号) 5YBM 6YBM
在配电装置内瞬时动作的预报信号小母线 YBM
控制回路断线预报信号小母线 KDMⅠ KDMⅡ KDMⅢ
灯光信号小母线 ( - )XM
配电装置信号小母线 XPM
闪光信号小母线 ○SM
合闸小母线 +KM -KM
“掉牌未复归”光字牌小母线 FM PM
指挥装置的音响小母线 ZYN
自动调整周波的脉冲小母线 1TZM 2TZM
同期装置超前时间的整定小母线 1TQM 2TQM
同期装置发出合闸的脉冲小母线 1THM 2THM 3THM
隔离开关操作闭锁小母线 GBM
旁路闭锁小母线 1PBM 2PBM
厂用电辅助信号小母线 +CFM -CFM
母线设备辅助信号小母线 +MFM -MFM

交流电压,同期和电源小母线
同期小母线 待并系统 TQMa TQMc TQMj
运行系统 TQMa’ TQMc’
公共的B相电压小母线 YMb
第一组母线系统或奇数母线段的电压小母线 1YMa 1YMc 1YMN 1YML 1YMX
第二组母线系统或偶数母线段的电压小母线 2YMa 2YMc 2YMN 2YML 2YMX
转角变压器的辅助小母线 ZMa ZMb
电源小母线 DYMa DYMc
发电机电压备用母线的电压小母线 9YMa 9YMc
低电压保护小母线 1DBM 2DBM 3DBM
母线切换小母线(用于旁路母线电压切换) YQM

例如:100:闪光小母线(+)SM;  708:事故音响小母线;
709:预告信号小母线1YBM; 710:预告信号小母线2YBM;
711:延时预告信号小母线3YBM;712:延时预告小母线3YBM; 701:事故信号正电源;  704预告信号负电源;
903:预告信号回路.

网友I:
   说的很详细,非常不错。

网友J:
小母线 是控制电源,信号电源,保护电源,交流电压,交流电源等共用汇积线,一般放在保护盘柜顶,用铜棒、铝排或电缆连接。起到汇集、分配电能的作用,属于环网供电方式。可节省二次电缆,使回路简单化。缺点是有可能造成大范围保护、控制回路直流电源消失。 电源回路还有用辐射式接线方式的,每个保护的电源、每个断路器的控制电源直接由交直流分配屏(直流馈线屏)分别引接。 交流电压有专用的电压分配屏,也采取辐射方式引接到各个保护装置。

网友K(2011-06-05):
就开关柜而言,小母线一般是指柜顶小母线,通常为直径6mm的铜棒,是交流还是直流取决于控制电源.

小母线一般为继电保护屏,高压操作台等的主回流母线,一般是直流的,用圆铜棒作小母线.

实际上小母线跟母排一样的。不过是传输的电起不同作用。母排传输的是一次电,小母线就是传输控制电.

网友L:
电气设备常用的接线方式有单元接线、桥型接线、角形接线形式的无汇流母线的方式和有汇流母线的单母线、双母线接线方式。

采用母线接线方式便于电能的汇集和分配,在进出线较多的设备中可使接线简单清晰,运行方便便于安装和扩建,由于使用了铜排或铝排形式电阻值小,可以通过大电流,集肤效应小,无须降容使用。在变压器低压侧或配电柜中的控制电源和信号电源配线较多使可以使用单母线分段接线方法,重要的用电设备可以使用双电源供电其就是双母线接线方式。分段的数目取决与电源数目和容量,分段数目越多,故障时停电范围越小,但是配电装置复杂,小母线可以从柜顶用铜棒、铝排或者用软母线进行连接。

网友M:
什么线在这小母线中呢?

公共线:
直流电源(一般是分段一路)有控制电源、保护电源、合闸(储能)电源;
电压回路(肯定分段),是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给各柜的电压信号;
交流电源,给各柜的照明、加热器、带电显示及电磁锁供电;
通信线,现综保用作给后台监控的,以前是“信号小母线和事故小母线”。

楼主:
20MP获得者:
Rocketeer 欧文

10MP获得者:
勇者 zyw3166
AQD008 AQD008
Jiaoanpeng jiaoanpeng
welfare87 welfare87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a332329107
jingtao 惊涛骇浪
hjcan hjcan
花开_花落 the_w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