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2011-05-28-工控擂台-什么是放大器的零点漂移?

楼主(2011-05-02):
什么是放大器的零点漂移?引起它的主要原因有那些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

网友A:
通常是对于放大器线路来说的,存在这种情况,即使放大器线路输入端对地短接(即零信号输入),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仍就不是零,而是偏离零电压位置、忽上忽下、缓慢而不规则的变化,也就是表现为随机白噪声信号输出,看起来就好像放大器的工作点不时地有漂移一样,而且随着温度上升会变得越加明显,这就是放大器的零点漂移,简称“零漂”。零漂会影响到放大设备的灵敏度,使其不能可靠辨认微弱的输入信号,甚至使得整个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引起零漂的各种因素包括:元器件的参数变化以及不对称性;电源端的波动;在多级放大器线路中从前级放大器引入的零漂、环境及器件温度的变化引起的零漂等。其中温度变化是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最难克服的一个因素。而有时候电子线路结构因素,比如在多级放大器线路中,如果放大器的耦合传递环节不能够有效抑制零漂,那么越是前级产生的零漂到了越是靠后级的放大器处所表现的零漂越明显,多级放大器结构也会造成末级线路中有较大的零漂。不考虑多级放大器零漂传递的情况,则温升应该是最根本的因素,这是因为半导体器件的参数大都具有“温度敏感特性”-------即半导体内部参数不是固定值,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更进一步说,是半导体材料内部的各种载流子的布朗运动是随着温度升高而越加明显,微观粒子的布朗运动是永远存在的(除非宇宙处于绝对零度的死寂状态),而且是随机的,温度上升必将导致半导体器件在特性参数上的不稳定,从而成为零漂的主要因素。有时候也把温度因素引起的零漂叫“温漂”

网友B:
放大器的零点漂移?

1、放大器输入是零,输出也应该是零;

2、放大器输入是零,输出不是零,叫零点漂移;

网友B:
零点漂移引起它的主要原因有那些因素?

1、温度引起的零点漂移;

2、原件噪声引起的零点漂移;

3、电路正反馈自激引起的零点漂移;

4、电路结构造成的零点漂移;

网友B:
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

最根本的原因是温升造成的!

网友A:
3、电路正反馈自激引起的零点漂移------这一条好像是本末倒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电路正反馈自激引起的零点漂移------这一条好像是本末倒置了

1、应该叫震荡!

2、如果零点指的是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应该不算“零点漂移”;

网友B:
3、静态工作点的偏移,会引起输出信号的失真,或饱和失真,或截止失真;

4、静态工作点的偏移,不一定产生零点漂移;

网友B:
5、“零点漂移”是在研究运算放大器的一个重要参数;

6、运算放大器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是各级放大器的直接耦合;

7、直接耦合使得工作点相互影响,温度引起的直流噪声信号逐级放大,造成零点漂移!

网友C:
零点漂移就是指,放大器在输入信号为零的时候,输出不为零的现象就叫零点漂移。也就是:当放大器的输入端短路时,在输入端有不规律的、变化缓慢的电压产生的现象。
例:一个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当其直流静态工作点Q调好之后,可能在以后的工作由于环境温度变化、电源电压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Ib随之变化,而Ib的变化又会导致Ic的变化,Ic的变化直接导致输出信号不为零(尽管这个时候输入信号为零)。

原因:1.电路增益太大 2.电路采用了直接耦合方式 3.电路采用了变压器耦合4.电路参数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或干扰.

主要原因: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原因是温度的变化对晶体管参数的影响以及电源电压的波动(干扰)等,在多数放大器中,前级的零点漂移影响最大,级数越多和放大倍数越大,则零点漂移越严重。

       我厂使用的微机计量称有时会发生零点漂移现象:机械原因有机械部件振动和共振以及传感器应变片灵敏度发生变化而引起的,电气原因主要是温度或电气干扰放大信号后造成计量不准,后来我们改进后使用了自稳零型放大器基本解决了零点漂移问题。如下图:

1:零点校准阶段

:

2:自稳零阶段

网友D:
放大器的输入信号为零时其输出端仍旧有变化缓慢且无规律的输出信号的现象叫放大器的零点飘移。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路元器件参数受温度影响而发生波动从而导致Q 点的不稳定,在多级放大器中由于采用直接耦合方式,会使 Q 点的波动逐级传递和放大。

网友E:
放大器的零点漂移,是指当放大器的输入端短路时,在输入端有不规律的、变化缓慢的电压产生的现象。

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原因是温度的变化对晶体管参数的影响以及电源电压的波动等,在多数放大器中,前级的零点漂移影响最大,级数越多和放大倍数越大,则零点漂移越严重。

网友F:
放大器的零点漂移,就是当放大器的输入端短路,在输出端用电压表测量有缓慢变化的电压。

这种现象逐渐衰减。这种显现称为零点漂移。。

各级放大器的直接耦合;

温度引起的直流噪声信号逐级放大,

原件噪声引起的零点漂移;

电路正反馈自激引起的零点漂移;

电路结构及干扰造成的零点漂移;

主要是由于温度的变化对半导体三极管引起的。

网友G:
放大器的输入信号为零时其输出端仍旧有变化缓慢且无规律的输出信号的现象。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路元器件参数受温度影响而发生波动从而导致0点的不稳定。
最根本的就是在多级直流放大器中由于采用直接耦合方式,会使0点的波动逐级传递和放大。

网友H:
偶在工作中接触到得零点漂移大都是现场的检测仪表在介质为零或者最小值时变送器输出不是4mA,当确认变送器的确不受压,或者处于初始值时,如此时仪表的输出和现实还不是4mA,那么这时就需要调零,这种现象就是零飘。

现场仪表内部电路其实就是各种放大器和信号处理电路组成的,这个放大器的零点漂移就是这个仪表产生零飘的主要原因。

放大器的零飘就是当输入端为零信号时,其输出端不为零,要想确定放大器是否产生零飘首先要确定其输入端是否是零输入,有无干扰信号或者杂波信号进入放大器中,造成无用信号被放大输出。然后在确定是否是放大器内部原因,造成零飘。

一切电子产品自身的性能都受使用环境温度影响,整个仪器的散热性能也会造成电子器件的内阻发生变化,再者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部分器件老化,其自身的性能发生变化,造成器件工作点偏移,此外还有供电电路电压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重叠在一起引起放大器工作点发生偏移,使其在输入端为零的状况下,其输出端有一个微小的信号。

我们用到的放大器一般都是多级放大器相互耦合最后达到输出额定的功率,由于其中一级放大器的工作点发生偏移,使其输出端有一个微小的信号,这个信号在后续的放大器中被逐次放大,到了最后就有一个较大的输出量。由此因为内部器件参数发生变化产生了一个输出信号,这个信号叠加到要检测的信号中,形成了一定的误差偏移。这种现象如同差压变送器的零点迁移一样,只要我们把这个零飘输出进行相应的迁移使其线号变为零即可,这个调零措施有很多选择,可以通过电位器调零,也可以通过热敏电阻自动调零,还可以通过软件组态来实现。

产业零飘的原因是由于放大器内部器件的参数受温度、寿命、电压影响造成工作点发生偏移,产生了一个很小的输出信号,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放大器后续放大器的放大。因为放大器之间如果通过电容耦合或者变压器耦合可以把前级放大器产生的微弱信号滤掉,不影响后续放大器的输入,但是直流放大器之间通过电阻耦合或者直接耦合,使其前级放大器产生的零飘信号被后续逐级放大,放大器级数越多,其产生零飘信号越多,对信号检测影响越严重。

网友I:
什么是放大器的零点漂移?

对于实际放大器,当放大电路没有外加信号时,输出端有缓慢变化电压输出。

引起它的主要原因有那些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

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主要是温度对三极管的影响。温度的变化会使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发生微小而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量会被后面的电路逐级放大,最终在输出端产生较大的电压漂移。因此,零点漂移也叫温漂。
(2)零点漂移的危害漂移电压和有效信号电压无法分辨,严重时,漂移电压甚至把有效信号电压淹没,使放大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如何抑制零点漂移
零点漂移是指当放大电路输入信号为零时,由于受温度变化,电源电压不稳等因素的影响,使静态工作点发生变化,并被逐级放大和传输,导致电路输出端电压偏离原固定值而上下漂动的现象。显然,放大电路级数愈多、放大倍数愈大,输出端的漂移现象愈严重。严重时,有可能使输入的微弱信号湮没在漂移之中,无法分辩,从而达不到预期的传输效果,因此,提高放大倍数、降低零点漂移是直接耦合放大电路的主要矛盾。
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很多,如电源电压不稳、元器件参数变值、环境温度变化等。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温度的变化,因为晶体管是温度的敏感器件,当温度变化时,其参数UBE、β、ICBO都将发生变化,最终导致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产生偏移。此外,在诸因素中,最难控制的也是温度的变化。
抑制零点漂移的措施。
抑制零点漂移的措施,除了精选元件、对元件进行老化处理、选用高稳定度电源以及用第二单元中讨论的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方法外,在实际电路中常采用补偿和调制两种手段。补偿是指用另外一个元器件的漂移来抵消放大电路的漂移,如果参数配合得当,就能把漂移抑制在较低的限度之内。在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中常用二极管补偿方式来稳定静态工作点。在集成电路内部应用最广的单元电路就是基于参数补偿原理构成的差动式放大电路。调制是指将直流变化量转换为其它形式的变化量(如正弦波幅度的变化),并通过漂移很小的阻容耦合电路放大,再没法将放大了的信号还原为直流成份的变化。这种方式电路结构复杂、成本高、频率特性差。

网友J:
进来看看前辈的指导!!!!!!!!!

网友K:
收益了,零漂原因是多方面的,温升是主要原因,造成电子元器件性能不稳,发生零点漂移,电子元器件性能的差异亦能造成零漂。

网友L:
零点:放大器的输入信号为零时的输出电压UO。(理想放大器的零点应该是恒定不变的)

零点漂移:对于实际放大器,当放大电路没有外加信号时,输出端有缓慢变化电压输出。

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主要是温度对三极管的影响。温度的变化会使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发生微小而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量会被后面的电路逐级放大,最终在输出端产生较大的电压漂移。因此,零点漂移也叫温漂。

网友M:
举例说明一下,我用PLC模拟量控制伺服在速度模式,当我输出转速设置为0时,事实上或多或少的看到伺服驱动器上有转速显示,没有什么规律,通常就是1、2转吧,很多模拟量输入的控制设备有抑制零点漂移的设置,但是老实说不太有用,原因如前面各位所说的,最好的办法是再加一个数字量信号控制启停,伺服里叫做零速嵌位,只要有这个信号,不管有无模拟速度的输入,都强制保持位置,零点漂移是不可能完全抑制的,上面所说的有模拟量输出的漂移的成分,可能也有设备漂移的成分,比如信号0-10V中,给定了0V,或者4-20毫安信号给定了4毫安,到了设备就不一定是0了,反正都是运放一类的电子元气见,免不了受到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再多说一句,在PID闭环控制的系统里,这种漂移就没什么关系,原因吗,大家自己想吧!

网友N(2011-06-02):
所谓零点漂移就是指,放大器在输入信号为零的时候,输出不为零的现象就叫零点漂移。
比如:一个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当其直流静态工作点Q调好之后,可能在以后的工作由于环境温度变化、电源电压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Ib随之变化,而Ib的变化又会导致Ic的变化,Ic的变化直接导致输出信号不为零(尽管这个时候输入信号为零)

网友O:
所谓零点漂移就是指,放大器在输入信号为零的时候,输出不为零的现象就叫零点漂移。

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很多,如电源电压不稳、元器件参数变值、环境温度变化等。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温度的变化,因为晶体管是温度的敏感器件,当温度变化时,其参数UBE、β、ICBO都将发生变化,最终导致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产生偏移。此外,在诸因素中,最难控制的也是温度的变化。

抑制零点漂移的措施。

抑制零点漂移的措施,除了精选元件、对元件进行老化处理、选用高稳定度电源以及用第二单元中讨论的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方法外,在实际电路中常采用补偿和调制两种手段。

补偿是指用另外一个元器件的漂移来抵消放大电路的漂移,如果参数配合得当,就能把漂移抑制在较低的限度之内。在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中常用二极管补偿方式来稳定静态工作点。在集成电路内部应用最广的单元电路就是基于参数补偿原理构成的差动式放大电路。

调制是指将直流变化量转换为其它形式的变化量(如正弦波幅度的变化),并通过漂移很小的阻容耦合电路放大,再没法将放大了的信号还原为直流成份的变化。这种方式电路结构复杂、成本高、频率特性差。

网友P:
输入短路,输出出现忽大忽小、忽快忽慢不规则的摆动,称零点漂移现象。

网友P:
引起零点漂移的外界因素有三种:
1) 时间漂移
这是由于晶体管和其它元件的参数本身的老化作用引起的,这属于元器件的制造工艺与质量问题,与电路的设计无关,在实际工作中,除了选用质量稳定的器件外,还应对其进行加电、加温老化,一般需经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2) 温度漂移
主要是由于晶体管的参数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产生的。
3) 电源电压变化引起的零漂
这种漂移可以认为是当电源电压变化时,电路的直流电平配置受到某种破坏而导致输出零点的变动。

网友P:
温度变化是产生零漂的主要因素,也是最难克服的。
在多级直接耦合放大电路中,由于各级直流电平相互影响,使电路中任何一级的漂移电压和有用信号一起通过直接耦合电路传到下一级,经逐级放大后传到输出端,在输出端很难区分有用信号和漂移电压,这样使电路无法正常工作。级数越多放大倍数越大,零点漂移现象就越严重,对于一个多级放大器,第一级的零点漂移,经后级放大后影响尤为严重。

网友P:
抑制零点漂移的措施

1、选用优质元件
选用温度稳定性好的元件,对三极管来讲,硅管的ICBO比锗管少得多,而它们的温度系数大致相同,所以,硅管的温度稳定性好。一般情况下,放大电路的前级应选用硅管,这种方法只能部分地减少漂移。
2、采用温度补偿电路
3、采用差动放大电路
不是设法减少每一级放大器所产生的零点漂移,而是采用特殊形式的电路使漂移电压互相抵消,即对零点漂移放大倍数小,而对有用信号有很大的放大倍数。

网友Q:
零点漂移可描述为:输入电压为零,输出电压偏离零值的变化。它又被简称为:零漂。
零点漂移是怎样形成的: 运算放大器均是采用直接耦合的方式,我们知道直接耦合式放大电路的各级的Q点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各级的放大作用,第一级的微弱变化,会使输出级产生很大的变化。当输入短路时(由于一些原因使输入级的Q点发生微弱变化 象:温度),输出将随时间缓慢变化,这样就形成了零点漂移。
产生零漂的原因是:晶体三极管的参数受温度的影响。

解决零漂最有效的措施是:采用差动电路。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刘志斌    binzhiliu
jingtao   惊涛骇浪
jiaoanpeng    jiaoanpeng
花开_花落   the_wise
一品黄山    张立旺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a332329107
hjcan     hjcan
勇者    zyw3166
AQD008   AQD008
浅醉闲眠     cntszxb
djgyy djgxy
该放手时就放手   sunjian_jl
blueprint    dewuliu
zlw94313   zlw94313
welfare87   welfare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