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90-30系列350的PLC新CPU无电池断电就掉程序,如何将程序存在内存里,

楼主(2011-05-02):
以前碰到GE 90-30系列的PLC在CPU设置不正确的时候会在系统断电而电池又不好用的时候出现掉程序的情况,以前都是将CPU的几个设置改下,请问如果新CPU直接没有电池怎么弄?在实验室捣鼓了好几下还是不行。

楼主:
呵呵,上午已经做成功了,还是谢谢你,当时也是无意间选择在下载的时候勾上FLASH-M,结果就能保存了。

网友A(2018-04-08):
没有电池也可以运行学习了

网友B:
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