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1-05-02):
用什么软件编程程序,我想连接上电脑玩玩。是上面这个软件吗?我选择新建什么型号?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吧,LG还有其他编程软件吗

网友B:
就是它,没有问题。。。。。。。。

网友C:
好像不对,里面没有你这款PLC的选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它,没有问题。。。。。。。。

K3P-07AS(CPU)

楼主:
谢谢大家,昨晚实验了一下,可以连上PLC。附上可以通信的编程线接线图

网友E:
学习了,没用过LG产品。只做过一次LG与西门子的通讯工作。

网友F(2014-10-22):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昨晚实验了一下,可以连上PLC。附上可以通信...

你好在吗

请教LS  K3P-07AS的连接方式和RS232的接线图

网友F: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的T型图显示逻辑错误,

网友G(2014-12-01):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大家,昨晚实验...

 LS K3P-07AS 要用 LS GM300系列PLC软件 LG公司没有在中国推广 百度里能找到但是英文版的

网友H(2017-11-16):
你好,请问楼主最后用的哪个编程软件,创建工程选择的哪个类型的PLC?

网友I:
对: 晴天霍 你好,请问楼主最后用的哪个编程软件,创建工程选择的哪个... 内容的回复!你是哪个型号的,就选择那个型号

网友J(2018-11-21):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