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程序理解

楼主(2011-05-02):
下图中的H3230,H3330分别是什么呢?怎么理解好呢?

网友A:
你的程序中用了MODRD(读频),但从台达的101样例中,没见过类似这样的写法。

网友A:
你的程序中用了ASCII通讯模式,根据台达说明书的解释,读取的数据被存入D1070-D1085之中,并转化为数值转存在D1050-D1055之中。

由于D1070-D1085寄存器存入的数据是动态的、变化的、不可预测的,因此,你的程序中用了D1070=H3230,并且同时D1071=H3330的概率,几乎不存在,程序这样写,没有意义。

楼主:
对:yjig 关于

你的程序中用了ASCII通讯模式,根据台达说明书的解释,读取的数据被存入D1070-D1085之中,并转化为数值转存在D1050-D1055之中。

由于D1070-D1085寄存器存入的数据是动态的、变化的、不可预测的,因此,你的程序中用了D1070=H3230,并且同时D1071=H3330的概率,几乎不存在,程序这样写,没有意义。

不会吧---?这个是经过检验的程序在工作中检验过的,机器在还在

运转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昨天理解有误,今天总算看的有点明白了。

D1070、D1071是变频的回复信息,如果通讯成功的话,应该是固定的数值,可能是变频站号、及命令功能码,并非变量。

但有点不太明白的是,D1070、D1071内部的数据怎么是16位,而通常的通讯数据是8位,是否台达专用格式?还是用了16位通讯功能(M1161-OFF)?

程序中用了D1070=H3230,并且同时D1071=H3330,在此的目的可能类似校验码作用,如果通讯成功,那么D1070=H3230,并且同时D1071=H3330,那么就采用回传数据,否则就不是,回传的数据就不能采用。

以上看法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