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法兰液位变送器指示不准的原因

楼主(2011-05-02):
测量一罐的液位时采用三个并排的双法兰液位变送器A/B/C,在设备刚开始进水的时候,A和C的指示一致,B的高出百分之十,但是,在设备开正常后,B的又和A、C的指示基本一致,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注:A和C两块表是一样的,法兰大小也一样,B的法兰比A、C的要小,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A:
1、既然开始进水时,“B的高出百分之十”,,,那就是舌B表计有正零漂

2、“在设备开正常后,B的又和A、C的指示基本一致”,,,

          俄估计你讲滴“正常”,是指水位比较高得状态,

          这舌明B表计滴斜率,较A、C偏低

         总之就是B表计不准鸟

3、建议

      ① 在零水位或低水位时,先调节B表计零点电位器或零位旋钮或零位标定参数啥滴,使测值和A、C接近一样,

      ② 再在满水位或高水位时,调节B表计满度电位器或满度旋钮或满度标定参数啥滴,使测值和A、C接近一样,

.

网友B:
一个罐体使用三台双法兰液位计,负责任的告诉你:测量的结果不可能完全一致。开始进水时,由于水的冲击作用对法兰的作用力是随机的,测量出的液位肯定是不准的。又由于冲击作用的不均衡,所以三块液位计的测量结果相差会很大的。至于误差的大小,要看你的进水口的位置相对于三块液位计的位置而定。1楼的说法恕我不敢苟同!

网友A:
哦~~~~~~~~~~~~~~~  ,,,俺补充两点

4、俺上述所舌滴,在线校调三块表滴一致性,需要在停泵静水位状态下进行

      也就是要力求避免,楼上老师告诫滴——水流冲击影响

5、另外,某些市售表计,调零调满会相互有弱滴影响,

      遇到情况,当对一致性要求又比较高滴话,可能需要反复调几次,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

网友C:
什么重要的参数,需要三套双法兰液位计检测,而且还是同一高度,偶最头疼的就是这个,别说是双法兰大小不一,就是一样也很难使三个双法兰液位计显示一样,因为每个表都有自己的精度,再者这个双法兰由于毛细管的存在往往造成测量滞后,其精度达不到普通的差压变送器。因此显示不一致是正常的。

偶厂的一些重要设备也有是冗余液位配置的,但大多数不是一种型号的仪表,比如双法兰和别的浮子、浮球的安装在一起。也有的是一样但是高度有点差别,比如锅炉的液位检测虽然都是差压变送器,但是高度上有一个距离。

楼主所说的,偶思考了半天决定这个法兰大小还真的有区别,特别是刚刚进水的时候,法兰大的其到磨合中心的距离大,水有可能满不过去,膜盒不受压因此没有液位显示。但是法兰小的其水位漫道膜盒中心其有了压力因此就有液位显示。当液位正常了其由于是同一高度因此检测的水的高度产生的压力是一样的。

换言之,就是法兰大的死区大,法兰小的死区小。这个死区不是双法兰造成的,是介质在罐中的高度与双法兰开口的距离决定的。

网友D:
只要在误差范围内就行,不同的表精度、误差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如果差的太多的话,在最好在工况稳定的情况,标下三块表,当然也受安装位置的影响了

网友E:
装那么多干啥,要装也要每一种液位计装一个,这样才有对比性,要么就是在同一取压点才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