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以太网通信模块常见问题集

楼主(2011-05-02):
1、西门子工业以太网通信有什么功能?有哪些模块? S7-300 的 Lean,IT 与普通的以太网模块有什么区别?

        西门子公司在工业以太网方面提供丰富的产品与技术,客户可以通过以太网模块获得一系列的通信服务,常用的通信功能简要介绍如下:
        PG/OP 功能: PG/OP 通讯用于通过 STEP7 软件下载程序和组态数据,用于运行测试和诊断功能,以及通过 HMI 设备监视和控制 PLC 内数据。
        S7 通信:使用通讯功能块,S7 通信功能可以在 SIMATIC S7-300 站,SIMATIC S7-400 站以及 PG/PC 之间形成简单、有效的接口。可以通过此功能可以在 S7-300,400 以至S7-200 或者 S7-1200之间通信。
         S5 兼容通信:ISO、 TCP/IP、ISO-on-TCP 连接(RFC 1006)、TCP 连接以及UDP 数据报服务(包括广播/多点传送)。可以通过 TCP、UDP 通信实现与第三方标准 TCP 通信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PROFINET IO:支持 PROFINET IO 控制器模式的 S7 CP 允许通过工业以太网直接访问PROFINET IO设备。- PROFINET IO 设备通过支持 PROFINET IO设备模式的 S7 CP,S7 站可在工业以太网上作为“智能的”PROFINET IO 设备进行操作。
        PROFINET CBA: 配有可使用 PROFINET CBA 的CP的S7 站在 SIMATIC iMap 中可作为PROFINET 组件进行互连。在 PROFINET CBA 中,使用的是与周期性和非周期性传送之间的互连。
         IT 功能: 通过具有 IT 功能的 CP,您可使用 Web浏览器及其所提供的功能和 HTML 页面,来查询重要的系统数据,或者使用 FTP 进行文件管理和文件访问。

2 、以太网模块能连接多少设备?通信的数据量有多少?

S7-200
通过 CP243-1(6GK7 243-1EX01-0XE0)在工业以太网上可实现 CPU与 CPU之间通信(客户端或者服务器,8 个 S7 连接 + 1 个 PG 连接), 如果作为 S7通信的客户端(Client),每个S7通信可以包含 1-32个数据传输操作,一个读写操作最多可以传输 212个字节。如果
CP243-1作为 S7服务器运行,每个读操作可以传送 222个字节。CP243-1支持 OPC通信,可以使用 8 个 S7 连接资源中的一个连接资源与 S7 OPC 服务器(PC access 或者 Simatic net) 通信,可实现在 PC 应用中对 PLC 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

S7-300与 S7-400
通过 CP343-1或者 CP443-1,PLC之间可以通过 S7通信的方式交换数据,S7通信分为单边通信和双边通信两种,其区别在于编程是单侧 PLC调用 PUT(SFB14/ FB14)、GET(SFB15/ FB15),还是两侧 PLC都调用带有确认功能的 B_SEND(SFB12/ FB12)、B_RCV(SFB13/ FB13)或者不带有确认功能的 U_SEND(SFB8/ FB8)、U_RCV(SFB9/FB9)。 单边通信数据量如下:

上表的 1、2、3、4是指当有 S7-400 PLC进行单边通信时,可以选择多个区域进行通信,但是数据量会随通信区域的增加而减少,例如根据上表,当 S7-400 PLC 同时读取 S7-300的 M区和 DB1数据块,则最大能访问的 M区与 DB1数据块的数据总和为 218个字节。
下表是以太网模块支持的通信资源,需要注意通信资源同时也受 CPU的通信资源限制。

通信资源与数据量如下:

楼主:
为什么有时以太网通信十分缓慢?
通信缓慢一般有几种可能
1.使用了错误的编程方式,发送块执行速度过快,接收块执行速度慢于发送,导致数据的通信较长延迟,因此如果通信时间长首先应降低发送块速度,例如把发送块放到 OB35中执行,提高接收速度。
2.使用了 TCP通信,容易出现数据延迟,数据错位,数据丢失等问题,西门子设备间通信,建议使用 S7通信,或者使用 ISO on TCP通信协议。
3.网络质量差,通信设备间延迟过高,通信不稳定也可能导致。

以太网模块无法通过 Step7和 PST工具扫描到?或者无法分配 IP地址?
首先需要检查计算机和 PLC的网线是否正确连接,其次应检查防火墙是否禁止 Step7或者 PST 软件访问以太网,最后检查当前计算机网卡协议是否包含并选择了必要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