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数据跳动

楼主(2011-05-03):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用P+F绝对值并口编码器时,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连接到PLC上面的,编码器一上电,没有转动编码器,PLC上面编码器的数据在跳动,我检查了接线没有问题,我用了50只同型号的编码器,就发现了2台有这现象,其他都是正常的。我很郁闷,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导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把编码器直接联模板,从柜内接线再试,如果再跳动即编码器坏,否则检查线路及干扰源。

网友B:
1)电源不稳的原因

2)重新安装看是否有此现象

网友C(2012-02-14):
有同样遭遇,但解决不掉,有时跳有时不跳

网友D(2012-03-28):
要看具体型号,P+F绝对值有两种,一种是齿轮机械式的,一种是电子式的,出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电子式的型号,由于各方面原因可能产生以上动作

网友E:
沿途信号电缆是否受到电磁干扰,做好屏蔽接地。

网友F:
估计屏蔽没有作好吧

网友G:
旋转编码器可以用来测量旋转速度,加速度,位置和方向。编码器可以应用在大量的机械工程行业,例如物料输送、物流和包装行业。您肯定能够从我们广阔的产品线中找到适合您的应用环境的产品。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旋转编码器可以被用作测量角度、位置、速度和角速度,通过使用齿条、测量轮以及恒力开度仪我们可以测量直线的运动位置。旋转编码器可以将机械的输入转换为电气信号,这个电气信号可以通过计数器、转速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例如PLC)和工业计算机进行处理。增量型编码器旋转一圈提供一个固定数量的脉冲,速度是通过单位时间内测量的脉冲数计算。为了测量角度和位置,通常是从一个起始的参考点开始计数。
双通道输出编码器,是具有两个具有90度相位差的信号,这个使控制器可以确定旋转方向,并且实现双方向的位置测量功能。
另外,三通道的增量型编码器具有第三个信号通道(即为0”通道,或者参考通道),每旋转一圈只有一个脉冲输出。

使用在危险区域的火花保护级和本质安全型旋转编码器

倍加福提供两种不同的火花保护级的编码器。一种是隔爆型,另一种是本质安全型。 隔爆型 EEx d增量型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本质安全型 EEx i如果为本质安全型,电压和电流将要保持非常低的标准, 阻止可能点燃的火星的产生,这样就阻止了爆炸环境中的点燃因素。下面的设备是根据火花防护类型进行设计的:
l 增量型编码器ZONE 2/ZONE 22除了隔爆型和本质安全型,倍加福还提供可以使用在Zone 2/Zone 22的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可以为每个轴位置提供一个绝对的码值。特别是在位置控制中,绝对值编码器减轻了控制器的计算任务,并且降低了其他附加的输入部件的成本。 此外,在电源启动后或者电源故障,不需要参考驱动,可获得当前的准确位置。并行编码器是通过几根电源线传输数据而串行编码器是通过标准的接口和协议来传输数据。在过去,串行的传输,我们经常选择点对点的连接,但今天我们经常使用总线型的编码器接口:您可以在倍加福的编码器系列中带有很多种类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Parallel Interface

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倍加福,编码器网,光电编码器,编码器联轴器,编码器商务网,编码配附件,编码器配件,编码器维修,弹性联轴器,膜片联轴器,波纹管联轴器,滑块联轴器,梅花联轴器,刚性联轴器,钢制弹簧联轴器,电机联轴器,编码器联轴器,电梯编码器,机床编码器,拉线编码器,编码器码盘,编码器电缆,编码器维修SSI-Interface ,AS-Interface ,CAN ,DeviceNet ,Ethernet .本文章相关信息来源www.debon-gk.com 编码器传感器安全栅,编码器联轴器,倍加福安全栅,sickmtl安全栅,菲尼克斯安全栅,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商务网www.qqbmq.com 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联轴器,倍加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