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开关、断路器能否带负载切断?

楼主(2011-05-03):
负荷开关、断路器能否带负载切断电源?

网友A:
一般不作负载的停止用,如果停止失灵,等其他原因也是可以直接用来切断源的

网友B:
负荷开关、断路器能带负载切断电源,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载切断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荷开关、断路器能带负载切断电源,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载切断电源.

网友D:
负荷开关一般做隔离线路用,不带载分断。断路器有触头灭弧能力,可以有载分断电源

网友E:
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故不能在负载时断开。

网友F:
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和断路器这三个东西很容易混淆。

1、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但它的开断容量很小很有限。
2、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3、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4、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
5、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网友G:
负荷开关和断路器可以带负载切断。

网友H:
我前段时间经历过这种惊魂的时刻:

     操作工要开风机,在界面上点了启动按钮,发现没启动,就跑来找我,我跑去控制柜一看,开关没合上,当时因为忙也没多想,就直接合上了,结果开关打火,就马上拉开了开关,当时吓死我了。还好这个隔离开关是德国进口的,有灭弧功能,否则就完了。

        这个问题因为操作工没有在界面上复位操作,使启动按钮一直在启动状态,自己也没有去检查(当时没有那意识),所以带负荷送隔离开关,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现在想想还很后怕。

网友C:
断路器不仅可以通、断负载,而且可以自动切断短路电流!

网友I:
负荷开关与熔断器组合可以起到断路器的作用。

网友J(2011-07-18):
1,带有灭弧装置的开关都可以带负荷切合电源,如:高压断路器,低压空气断路器等等;

2,没有灭弧装置的开关是不能带负荷切合电源的,只能作为隔离电源的作用,如:隔离开关,刀闸等等。

网友K:
可以 没有问题 不然不叫这个名字了

网友L:
肯定可以,断路器一般可以带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