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oft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03):
MVI56-MCM 如何接收来自DCS系统的浮点数?

网友A:
可以在RsLogix5000里通过MSG指令实现,Modbus的浮点数多为32位,而MVI56-MCM的数据为16位整型,因此通过MSG将两个16位整型合并为一个32位浮点即可,详细操作可以给我发邮件: jy.cao@xiongy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