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S7-200与AB CompactLogix数据通讯

楼主(2011-05-03):
先空压机有4套西门子S7-200PLC,中控室为AB的CompactLogix控制系统,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4套空压机的数据读到中心控制站。

网友A:
可选用ProSoft公司的MVI56-PDPMV1,只需在你的S7-200系统配置一块EM277即可通过Profibus DP网络将四台空压机的数据送到中心ControlLogix控制站。

网友B:
可以考虑用485总路线,AB_PLC写一个MODBUS驱动

网友C:
建议使用200本身的自由通讯口,使用modbus协议和compactlogix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