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要求预留DCS接口,你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03):
我们做设备的,经常有用户为了将来上系统准备,要求设备预留DCS接口,却没有任何具体要求。

各位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我们同事有的就硬件上预留个485通讯口

楼主:
或者DCS本身会对设备有哪些要求,包括硬件上和程序上的?

网友A:
很简单,你只要留出4~20mA的电流输出信号(1~5v也可以)端口就可以啦。关键看你的设备需要进DCS的点数多少,楼主没有告知,所以只考虑一个点。个人认为用485或232都不好。

网友B:
既然没有明说,那就按照你的理解和常规做法办,选择设备有can、profibus-dp或FF等典型总线通讯接口即可

楼主:
一般设备状态的开关量要不要送DCS? DCS会不会发数字量或模拟量指令信号过来? 总觉得总线还有通过编程回旋的余地,缺点是不知用户DCS会选择哪种通讯方式。

网友C:
设备IO点数不多,可直接预留接线端子,一般用硬接线方式连接DCS,模拟信号一般采用4~20mA(或1~5V),数字信号采用无源触电;若设备IO点数较多,可采用通讯方式,建议采用RS485,MODBUS RTU协议,所有的主流DCS均提供通讯模块支持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