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40制动效果--为什么我做的动态制动效果不如直流制动效果

楼主(2011-05-03):
MM440 3.0KW变频器,带动3KW电机

用直流制动,减速时间P1121=1.9,减还效果不错,很快能减速

改用动态制动(说明书里写“能耗制动”),参数设置按照文档“MM440的动态制动”来设置,文档编号不清楚。原文截图如下:

我的设置是:
 P1233=0 ;
P1234=0;
 P1230=0;
P1240=0;
P1254=0;
P1237=5(工作周期为100%,因为制动频率不高)
P0210=380V,即电源电压,此值用来计算制动电阻切入电压值。
 我的制动电阻:阻值=200欧姆,功率=200W;    同于可能制动电阻只有200欧姆的,手册上电阻选型:4KW---160欧姆,1.5KW---390欧姆,所以不敢用两个200欧姆的电阻并联来取100欧姆。
现在的情况是动态制动如果我设置P1121减速时间为1.5秒,直流母线过压报警,2.0秒过压报警,2.5秒才不报警,而采用直流制动, 我用1.5秒,能快速停机。
按理说动态制动效果比直流制动效果好,(我也听西门技术支持人员说动态制动效果比直流制动效果好),MM440使用手册上原文如下:
能耗电阻制动有以下优点:
1、再生能量不能在电机中转换成热能
2、有好的动态性能并能用于所有运行状态(仅不能用于当输出一个OFF命令时)
括号里这句话我没有理解它的意思,我的停车方式是撤消启动命令,即OFF1命令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哪里设置不合理导致制动效果不好。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等待中。。。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动态制动如果我设置P1121减速时间为1.5秒,直流母线过压报警,2.0秒过压报警,2.5秒才不报警,而采用直流制动, 我用1.5秒,能快速停机。”

1、 “设置P1121减速时间为1.5秒,直流母线过压报警,2.0秒过压报警,2.5秒才不报警”,那是因为你的制动电阻200欧姆偏大,如果你选用制动电阻100欧姆,不报警减速时间一定很小;

2、所以不报警减速时间,与制动电阻的大小有关系,当制动电阻足够小时,制动电阻的功率等于或大于负载实际制动减速功率,就不会出现过压报警;

3、或者说,当制动电阻足够大时,制动电阻的功率小于负载实际制动减速功率,就会出现过压报警;

网友A:
“用手册上原文如下:
能耗电阻制动有以下优点:
1、再生能量不能在电机中转换成热能
2、有好的动态性能并能用于所有运行状态(仅不能用于当输出一个OFF命令时)
括号里这句话我没有理解它的意思,我的停车方式是撤消启动命令,即OFF1命令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哪里设置不合理导致制动效果不好。 ”

1、“1、再生能量不能在电机中转换成热能 2、有好的动态性能并能用于所有运行状态(仅不能用于当输出一个OFF命令时)”,恰恰不是能耗制动的优点,而是说的再生制动(发电制动)的优点;

2、“仅不能用于当输出一个OFF命令时)”,恰恰是能耗制动,不能是再生制动(发电制动);

3、说明书的说法有误!

网友A:
4、或者是楼主笔误!

网友A:
“我也听西门技术支持人员说动态制动效果比直流制动效果好”

这句话说明,楼主以及西门技术如人员所说的“动态制动”指的是“再生制动(发电制动)”,而不是直流能耗制动!

网友B:
按照100%制动率计算,如果直流母线最高电压750V,制动电阻值不能大于125Ω(参照6SE70直流母线最高电压取750V),手册上的电阻取值不是按照100%制动率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动态制动如果我设置P1121减速时间为1.5秒,直流母线过压报警,2.0秒过压报警,2.5秒才不报警,而采用直流制动, 我用1.5秒,能快速停机。”

1、 “设置P1121减速时间为1.5秒,直流母线过压报警,2.0秒过压报警,2.5秒才不报警”,那是因为你的制动电阻200欧姆偏大,如果你选用制动电阻100欧姆,不报警减速时间一定很小;

2、所以不报警减速时间,与制动电阻的大小有关系,当制动电阻足够小时,制动电阻的功率等于或大于负载实际制动减速功率,就不会出现过压报警;

3、或者说,当制动电阻足够大时,制动电阻的功率小于负载实际制动减速功率,就会出现过压报警;

手册上4KW变频器才160欧姆电阻,我3KW的变频器,不敢选用100欧姆的电阻,怕烧了变频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100%制动率计算,如果直流母线最高电压750V,制动电阻值不能大于125Ω(参照6SE70直流母线最高电压取750V),手册上的电阻取值不是按照100%制动率选型。

我看了网上的资料,制动电阻阻值计算有一种方法是母线电压除以千瓦数,750/3=250欧姆(这是估算方法),请教你这个125欧姆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