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常见问题解答----数据词典

楼主(2011-05-03):
1. 我想删除一个指定的变量,但数据词典中该变量的删除选项灰色,不允许操作,怎么解决?
数据词典中的变量的删除选项为灰色,说明此变量在画面上或命令语言中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因而不允许直接删除,如果确实需要删除此变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选择工程浏览器的“工具-->更新变量计数”。根据提示完成变量的更新,更新完成后,选择“工具-->删除未用变量”,看你要删除的变量在这里出现了吗?如出现,选中删除即可。
若没有出现,选择“工具->变量统计报告”,在对话框中找到希望删除的变量,点开其左边的“+”号,如果此变量被画面或命令语言引用,可以从这里找到被引用的位置,记下所有的位置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去工程中删除所有的引用。
重复以上所有操作步骤。

2. 我注意到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有一个系统自带的“$新报警”变量,请问此变量是如何使用的?
组态王软件内的“$新报警”变量是用来检测组态王软件的报警信息的。如果用户在工程开发中配置了报警,则软件会在不论那个变量报警时都自动将“$新报警”变量的值设置为1,用户只要对这一个变量进行编程,就可以获取整个软件是否有报警的信息。但是请一定注意,软件不会在报警消失后自动将此变量的值改为0,所以用户要自己编程在适当的时候将此变量值归零。

3. 组态王的数据变量的采集频率采用什么规则?有什么注意事项?
组态王才用是查询机制来与设备进行通讯,即组态王定时发起查询从设备读写数据。组态王定义的变量的读写属性中采用了写优先的机制,即在同等通信条件下首先保证先写数据在读数据。
注意事项如下:
1)只写变量的频率尽量定义为0: 组态王的写数据如果定义了指定的频率,会按此频率频繁的向下写数据,尤其在有大量下写数据的情况下,会占用大量带宽,所有一般建议将只写变量的采集频率定为0,这样组态王会自动判断,只有在数据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才写一次,可以大大降低带宽。
2)频率并不是定义的越小越好:采集的速度由设备对查询的响应速度,通讯协议,通讯带宽、通讯电缆的长度等多方面的条件决定。用户不能想当然认为55ms就好就快,尤其在如果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4. 在工程比较庞大的情况下,请问我如何能快速的找到某个变量都在那里使用了呢?
组态王软件在工程浏览器的菜单中提供了变量统计的功能。具体操作如下:
选择工程浏览器的“工具-->更新变量计数”。根据提示完成变量的更新,更新完成后,选择“工具-->变量统计报告”,在对话框中找到需要查询的变量,点开其左边的“+”号,就可以看到变量使用的详细信息了。

5. 我注意到组态王的变量的属性页中有最大值最小值最大原始值最小原始值几个设定项,请问具体怎么来应用?
组态王变量的属性页中的最小原始值、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值、最大值这四个数值是用来确定原始值与工程值之间的转换比例(当最小值和最小原始值一样,最大值和最大原始值一样时,则组态王中显示的值和外部设备中对应寄存器的值一样)。原始值到工程值之间的转换方式有线性和平方根两种,线性方式是把最小原始值到最大原始值之间的原始值,线性转换到最小值至最大值之间。工程中比较常用的转换方式是线性转换,下面将以具体的实例进行讲解。
示例:以ISA板卡的模拟量输入信号(AD)为例进行讲解。
最小原始值、最大原始值为组态王ISA总线上获取到模拟信号转换值。当板卡的A/D转换分辨率为12位时,则经过板卡的AD转换器传送到ISA总线上的二进制数据为0~4095。所以原始最小值定为0,最大原始值为4095,如果用户希望在画面中显示板卡模拟通道实际输入的电压,则可以将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定义为板卡该通道的允许电压和电流的输入范围:例如板卡输入范围0~5V,则最大值是5,最小值是0。
对于PLC、智能仪表、变频器,其本身已将物理值转换为工程值所以此时最大(小)值与最大(小)原始值在设置时是一致的。

6. 如果设备中有的数据不需要按采集频率读取,按需要读取,在组态王中如何实现?
在组态王运行系统中对于读写属性为只读或读写型的IO变量可以通过ReadTag()函数来修改变量的采集频率,调用格式如下:
ReadTag(TagName, Freq);
参数说明:
TagName:字符串型 组态王数据词典中定义的IO变量名
Freq:整型 采集频率设定值。范围0――3,000,000,单位:毫秒
当Freq设置为0时,表示对变量进行单次采集,每执行一次函数,对变量采集一次;
当Freq设置为1――55之间的某一值时,系统按照55ms的频率对变量进行数据采集;
当Freq设置为56――3,000,000之间的某一值时,系统按照设置的频率对变量进行数据采集;
例如:
ReadTag("原料油液位",0);
表示:每执行一次此函数,对原料油液位采集一次数据。
ReadTag("原料油液位",1000);
表示:系统按照1000ms的采集频率对原料油液位进行数据采集。

7. 在组态王数据词典中能否成批修改变量的基本属性?
1)当数据词典中的变量被引用过的话,是无法成批进行修改的,但是可以将变量导出到Excel文档中,在Excel文档中成批修改完成后再导入到组态王数据词典中;
2)当数据词典中的变量没有被引用的话,是可以成批进行修改的,方法如下:
按住shift键选择多个变量,然后鼠标双击,弹出变量属性对话框,此时再将shift弹起,修改变量的基本属性。

8. 在删除未用变量列表里,我已经选择全部删除,为什么还有些未用变量没有被删除?
删除未用变量时,在列表框中每次最多只能显示512个,所以有大于512个未用变量需要删除的时候,需要执行多次该命令。

网友A(2012-02-01):
楼主您好!向您索取一份用于组态王与GE9030进行以太网通讯的驱动程序,我选用的是组态王6.53版本的,求教!!!631858633@qq.com

楼主:
直接到亚控的官网上下载,www.kingview.com,驱动下载中心

网友B(2012-06-25):
楼主你好!

我们的系统中有很多台设备,我们希望某台设备在通讯失败时,能在界面上显示该台设备“停用”字样。应该在组态王里怎样做?组态王的帮助里提到CommErr寄存器,应该怎样用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谢谢!!!!!!!!!!!!

网友E(2015-06-26):
楼主您好!

请教一个问题,数据字典变量属性下的初始值,当TouchVEW.exe运行时,初始值会发生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F(2015-08-09):
学习了,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