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编程软件中通讯向导的应用?

楼主(2011-05-03):
台达编程软件中通讯向导的应用?
请高手给讲解讲解

楼主:
台达编程软件中通讯向导怎么使用啊?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通讯向导已经很精细了,建议还是先看一下通讯指令MODRD、MODWR、RS吧。

网友B:
初学建议还是不要使用向导,比如通讯参数,还是自己亲自做一遍比较好,比如81H,自己做才会知道是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