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期停用变频器上电的过程请教

楼主(2011-05-03):
请问各位:长期不用的变频器再次上电需要逐步提升电压,是否可以将整流、滤波部分单独接入可调的交流电源,从零开始逐步提升至正常供电电压。此时不接充电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A:
变频器专业维修13830812651(马工)

网友B:
没整流的交流电不能接到滤波电容上去,如何单独?

网友C:
一般大功率的才要做,如果是一体机直接用交流调压器接到R S T 上,电压几十V 冲电20分钟,再涨到120V 冲几分钟 180V 冲,等级慢慢调就行了,没有特别要求。

-------------------------------------------------

http://wbgk.taobao.com/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