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压为何灯不亮

楼主(2011-05-03):
今年放五一回家了哈,耍到5月一号晚上开始变天,雷雨交加。突然一个大闪电,偶家的电灯熄了而且灯头有吱吱声。被烧了,漏电开关也跳下来了(幸好老妈说上次电视被雷打过一次,现在打雷就把电视电源断了)。我随身带着工具回家的,用试电笔一测上端有电,等了半个钟雷小了,合上漏电OK!第二天早晨邻居来找我说他们的灯不亮,看到我家的灯都亮叫我去看看(因为都是一条线)。到了他家后我发现在他家进线处是火线直接连上的,零线进线有一个开关(我刚开始用试电笔测二条线都亮,零线断了负载接到在?,),我把零线开关断了,才判断出那一根是火线。而后把零线分下去的线几根线分开测那一根(试电笔亮)其中有一根亮了,别的都不亮。我又把他家一楼的电器电源断开,(试电笔亮)还是亮。二楼因为是没人住没有电器 就是几个灯没有取下来之外一楼的我全部都取了。然后在试电灯一开关,电灯居然不亮。郁闷的很,于是回家拿来了我的万用表在一楼一测无电压,试电笔一测二条线都亮(零线断了?)我跑到进线处也用万用表一测天啊,有电压220V准的很。不会是零线上的开关有问题吧,我又找了一根线短了一下下面的灯还是不亮。我晕。。。。。一个家用电呢,我。。。。。。。。。我于是在测量进线的电压220没错啊,一不做二不休我从我家拿来了一个灯泡(是好的,我在我家试过的)接上线,直接在进线处试,偶的神灯不亮?(问问各位,遇到过没有,后头考虑是不是零线接触不好,进线的那边还有个电表,我只看了上面的保险还在)因为那天又是5月2号我又买好了12点的车票,快到点了,我只好先退下来,但是。。还在想有电压灯怎么不灯呢?对不起人家没有修好就走了。。

网友A:
零线问题, 还是没有成一个回路,有电压电是不会亮的.

网友B:
接触不良。接上灯泡后还会有电压么?肯定没有了!

网友C:
接触不良造成的,在进线上无论是火,还是零都有可能。你在“测量进线的电压220没错”“直接在进线处试,偶的神灯不亮”如果这时你再测灯两端的电压一定不是220。因为电压表的电阻远大于接触不良处的电阻,而灯的电阻要小于接触不良处的电阻。

网友D:
有电压,闭合回路,才有电流灯才亮!

网友E:
可能是地线接触不好,造成用表量时有电压,实际上是虚电。

网友F:
零线的问题。单开关控零线,送上后,上下端测量应该都没电。

网友G:
对,遇此情况,可在接上灯泡后(保证灯泡是好的),再测量灯泡两端的电压;

遇需要判别电源内阻 是否太大时,也可做类似试验。

网友H:
雷雨交加。突然一个大闪电,偶家的电灯熄了而且灯头有吱吱声。被烧了,漏电开关也跳下来了(幸好老妈说上次电视被雷打过一次,现在打雷就把电视电源断了)。

问题又可能就出在这里,由于雷电电磁干扰造成火线电压高,造成零线电流大,零线开关接线端子处电流大温度高,造成铜线烧断,从外观却看不出来。

楼主:
换线,我回头问问啷个处理的

没地线哈!

网友I:
呵呵,路过了就要进来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有电压,闭合回路,才有电流灯才亮!

凡人?烦人?

网友:
你应该在接上灯炮后测量有无电压,灯不亮肯定没有电压,在用试电笔测,亮零线有问题,不亮火线有问题

网友K:
晕!任何电路必须成回路,你检查的思路有问题,有电压没电流也不会亮,是浮电压也不会正常工作,照明线路要把它分段检查,最好测下电流。

网友L:
零线局部被烧断了

网友M:
问题肯定出在零线上,可以仔细检查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地线接触不好,造成用表量时有电压,实际上是虚电。

网友O:
有万用表就简单多了。从电表出线端开始往家里用电设备检查。

这种事,一般都是总开关零线触点被雷轰掉了。

毕竟现在家用的断路器/空开都不是带防雷的高分断电流能力,只是纯粹的漏电保护而已。

网友P:
典型的接触不良

网友Q:
问题的关键是虚电压,你可以在安装灯泡后在查有无电压,如果无,说明问题在零线开关或和他的连线上。如果有,你就查灯头上有无电压,判断一样,直到查到问题为止

网友R: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过,事情是这样的,上班时操作台找电工说信号灯不亮,说有几个班也没有修好,我当时就晕了,不会吧,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是个电工大概都能修好吧,我问一下情况,她说那几个班的电工把灯泡都换了,还有速断也换新的了可就是送电不亮,最后也没有办法了,一直扔到现在,领导今天来要求必须把信号灯给恢复了,怕出现事故没有信号指示会出现不可预料的安全事故等等,最后那个操作工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恢复,我一想不会就么把人给丢了吧,上边领导已经说这些电工不行之类的话了,我再不行那不是丢人丢到家了,汗!!!没办法上吧,怎么也得弄个明白是不,检查灯泡没有问题,上电后信号灯处有210V电压,测量开关处电压与负载侧电压一样,检查总开关下口220V,上口电压一样220V,这时我也郁闷了,我想不会是有虚接或接地的情况吧,检查还是没有问题,查了大概20来分钟吧,后来把开关下口线给扯了出来,看着也没有问题啊,最后再存试试看的心态又检查了一下下口线去的方向,好不容易找到头,原来不知道是谁在控制开关速断上口与总开关中间给加了2个保险,总算是看到希望了,万用表检查上口电压220V,下口电压210V,郁闷怎么回事不应该啊保险断了应该没有电压输出才对啊,检查保险量着没有问题,是导通的,后来想保险怎样才能有降压作用啊,想不明白,怀着试试看看的心态将2个保险全换了,OK!后来又换下了一个原来的保险,第一个没问题,换第二个的时候就不行了,总要闹明白是不是,我把第二个保险又给换回了新的试了一下没问题了。为了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把换下来的保险给拆开了一看,保险丝是断的,但又搭接的一点,我想是保险内部受潮的问题,使两极之间产生虚电,后来又查了很多资料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还望各位大虾给分析分析。这想楼主的问题没准也是类似的问题,电器有受潮严重或者积水的情况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估计凉凉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菜鸟分析有点菜不要见笑。。

网友S:
怎么?楼上从头说到尾你那单位操作控制台上中间只加了个保险,那么请问你那个保险丝是不是有一个座子呀?要不然你怎么把保险丝放哪呀?因为最近出的一些保险插座上面带有指示灯灯,所以保险丝一旦中断,那个指示灯就亮,在你测量期间是通的,但是也属于短路?

网友T:
零线问题, 还是没有成一个回路,有电压电是不会亮的

网友U:
很简单,线路中有虚的地方,相当于串了个大电阻,维修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多。很简单的欧姆定律就可以分析出来。楼主忘了一点灯亮是因为有电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