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吴动作

楼主(2011-05-03):
    在变频器的数字操作面板上面按下停止键,电机已经停止转动,过后又自动启动运行。请问各位师傅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多组参数控制?

网友B:
是不是加了UPS进行控制!!

网友C:
看来你的运转RUN的指示是一直亮着的,你按了停止键后是在减速停车;等你停止后,由于你一直在给变频器运行的信号,所以又开始运行;请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一直在给变频器RUN信号,如果是外部控制的问题呢?把它断开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