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选型问题 急!!!

楼主(2011-05-03):
1介质名称:丁二烯       苯乙烯      增皂        引发剂
2介质密度      0.62           0.91          1.0          1.0
3最小流量 320L/h       530L/h     280L/h     50L/h
4最大流量 800              880           400           90

5管道内经 25-32mm
6工作温度 常温
7管道压力 2Kg-15Kg
要求:流量计单位为L/H(升/小时)
流量显示为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控制室显示(运传显示)
安装方式:垂直安装
连接方式:法兰连接
显示精度:越高越好
还有就是会加入有机酸,(丙烯酸)导电性怎么样?

以上几种介质用哪种流量计好?

涡街能用不?还有就是V锥。。各位高手指导

先谢谢了

网友A:
用涡街的吧,我这V锥的没这么小孔径的。Q344369699

网友B(2011-06-18):
要知道个质在此温度、压力下是气态还中液态,对何种材料有腐蚀作用就好选型了。若有意请QQ:635546685或电18913942397

网友C:
如果只是过程检测控制量,两种流量计都可以选择,还有很多流量计也可以选择,这个就看怎样选型和价格接受能力,不过涡街流量计很多产品良莠不齐,如果选择国外的价格也是不菲。如果价格是个次要的条件,那么选择质量流量计很是不错,符合楼主的精度要求。

网友D:
用微小流量计吧,上海岛京智能仪器有限公司的微小流量计质量好精度高价格低。qq 754167436

网友E(2012-03-27):
可以选用我公司微小流量转子流量计吹扫装置

网友F:
金属转子流量计就可以了,但口径要选DN15的

网友G:
涡街 流量计-抗振动性能要好, 质量流量计精度高,但价格贵,复杂一点。

网友H:
同意楼上说法,顶一个,呵呵,http://www.skes-cn.com

网友F:
我怎么觉得涡街最怕震动呢?

网友I:
高精度流量计。厦门均溪自控有限公司,www.junxi.cc

网友I:
高精度流量计。厦门均溪自控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