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400自动停机

楼主(2011-05-03):
我单位有一套S7 400系统,1#站有过一个400cpu、2#站有一个400cpu。它们的公共系统在1#站。最近,1#站的cpu经常无故停机。故障诊断显示SFB20。而且是随机性的。无任何规律可寻。停机后只有到cpu上手动启动。程序已运行3年多了。一直很稳定。就在最近3、4个月才发生的。不知何故?请DX解惑。

网友A:
贴出模块诊断信息……记得上海地铁的1222事故的发生原因是9年前编程的一个Bug,所以,以前如何稳定运行对于故障诊断来说没有实际的参考意义。

网友B:
除了查看诊断信息之外,最近是否有大修,是否增加或减少了什么设备等等。

楼主:
模块故障诊断就是SFB20。另外确实有大修,开始也怀疑跟大修有关,如电焊机等等。大修结束后还有此现象。
1 10:52:30:964 am 03/17/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1 保温剂拆除 检查设备
2 01:31:24:315 pm 03/17/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4 保温剂拆除 检查现场情况
3 04:24:14:758 pm 03/17/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1 保温剂拆除 保温剂PLC信号线至CP-1201柜内线,全部拆除
4 08:22:39:020 am 03/18/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1 保温剂拆除 检查现场情况、检查CPU主站CP-0001柜
5 10:39:37:311 am 03/18/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1 保温剂拆除 保温剂处接地箱接地线、屏蔽接YP01仪表柜,拆除
6 02:42:36:473 pm 04/01/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1 无人作业,操作员无任何操作 检查现场情况
7 02:53:39:616 pm 04/01/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1 检查现场情况
8 03:57:40:020 pm 04/01/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1 2#KR搅拌头张力仪表信号线、屏蔽接地线全部拆除
9 10:57:58:774 am 04/02/11 1#KR PLC CPU自动停机,通信模块正常、现场IO模块正常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Event ID 16# 4301 断开2#搅拌头张力计变送器电源,30秒内PLC自动停机 电源线、信号线、变送器更换

网友C:
这是CPU缓冲诊断吗???怎么显示是PG引起的

网友D:
把原文原原本本贴出来,不要修改。

网友E: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

网友F(2011-06-10):
建议你先检查一下2#站CPU的供电电源,另外,如果方便的话将诊断缓冲区的内容原文贴出来,这样更有助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