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烧接线端子问题
中国人,民有所居

楼主(2011-05-03):
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永宏继电器输出的端子被变频器烧坏。

情况是这样的:永宏PLC继电器输出端子接线接到某变频器的输入端子上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等,COM端与变频器的COM端相连。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永宏PLC的输出端子就烧结了。请问这种事是怎么会发生的。变频器肯定大量使用在端子控制启停方面,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为什么永宏的PLC端子就会被烧呢?

求解!谢谢!

网友A:
您好:

      关于您说的PLC端子被烧我不太明白,端子被烧是接线端子接线地方被烧,还是内部继电器被烧?理论上讲变频器COM与正转FWD、反转REV、端子为无源点,不会造成PLC内部继电器损坏。变频器COM、正转、反转端子功能是否也遭损坏呢?

如果变频器端子也损坏因该是其他事故引发的。

希望对你的问题有帮助。

范堤商贸(山东永宏办事处)

网友B:
谢谢你!其实是内部继电器被烧结,故障现象为要么一直通,要么一直断,不受程序控制。

网友C:
请问下你们找到原因了吗,你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这边也出现这种情况,可否给个联系方法,一起找找原因.我的QQ125939738请注明PLC烧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