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故障如何解决~!谢了

楼主(2011-05-03):
现场称重传感器,最近发现称值波动范围在0-50kg。故障现象:二次仪表上显示正常,不波动!二次仪表输出4-20ma到plc,电脑画面上的称值开始波动!目前二次仪表已经更换,plc模拟量输入模板也更换了,二次仪表到plc线缆也更换了!故障仍在!后来用校验仪输出mA信号直接给到plc模板上,电脑画面显示数值还是波动!求故障解决方案~!

网友A:
将仪表的DC24V电源一端接参考地!

网友B:
用校验仪输出mA信号直接给到plc模板上,电脑画面显示数值还是波动!-------很可能值就是波动的,PLC值滤波一下看看。www.scanconencoder.com

网友C:
.

“用校验仪输出mA信号直接给到plc模板上,电脑画面显示数值还是波动!”

换板试活嘎

不中再换电脑

再不中再换人脑

再再不中就把显示屏砸咧

.

网友D:
1, 你检查过称重传感器有没有外部影响

2,将所有低电位都接地保护

网友E:
不知这个校验仪是在PLC卡件后加的还是在二次表后加的。如果是前者就是卡件的问题,如果是后者,在把其加到卡件后校验一次看是否稳定,如果是线路干扰的原因可以加通过屏蔽来消除,也可以在电缆的两端安装磁环。

网友F:
1 可以先把校验仪在别的通道上试下,确保校验仪不存在波动,排除校验仪的问题!

2 建议把4-20MA信号负端接参考地或者考虑加一个信号隔离器试试看!

一般干扰引起的可能性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知这个校验仪是在PLC卡件后加的还是在二次表后加的。如果是前者就是卡件的问题,如果是后者,在把其加到卡件后校验一次看是否稳定,如果是线路干扰的原因可以加通过屏蔽来消除,也可以在电缆的两端安装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不知这个校验仪是在PLC卡件后加的还是在二次表后加的。如果是前者就是卡件的问题,如果是后者,在把其加到卡件后校验一次看是否稳定,如果是线路干扰的原因可以加通过屏蔽来消除,也可以在电缆的两端安装磁环。

我是在卡后加的,当时考虑到线缆的影响了~!

网友H:
这是一个电磁兼容问题

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