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11-05-04):
大家好,本人想学习一下三菱PLC和变频器通讯,会的能说一下,需要哪些模块吗?通讯中的有波特率, 奇偶 性, 停止位等是什么意思?在做通讯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设置上面的参数?有例子的希望能发给我一份,240918201@qq.com

网友A:
一般是用422或者485BD模块

网友B:
用485通讯即可,可连接32个变频器。前提是plc和变频器都要485通讯口。两根线即可,A与A接,B与B接。然后设置通讯协议。plc和变频器要一致。具体参数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变频器了。看说明书就会了。通讯中一般都使用的是ASCII码(发送时要转换成ASC码。接收时要转换成16进制。)

网友C:
先把变频器和 plc程序内  485通讯的 格式 设对    然后 再 发送指令 等等   我 有 资料 可以 发给你  你给个 地址

网友D:
我也要一份715550107@QQ.COM

网友E:
我用过FX323IF和变频器通过的,有需求的联系我就可以发给你了。

网友F:
可以买本电子出版社的书<<三菱电机通讯网络应用指南>>一书

楼主:
对:筑路者 关于用485通讯即可,可连接32个变频器。前提是plc和变频器都要485通讯口。两根线即可,A与A接,B与B接。然后设置通讯协议。plc和变频器要一致。具体参数要看你用什么样的变频器了。看说明书就会了。通讯中一般都使用的是ASCII码(发送时要转换成ASC码。接收时要转换成16进制。) 内容的回复:变频器说明中一帧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对:zengfei1988 关于

先把变频器和 plc程序内  485通讯的 格式 设对    然后 再 发送指令 等等   我 有 资料 可以 发给你  你给个 地址

内容的回复:我就是要弄清楚这个。 里面的奇偶性  停止位什么的步是很懂?怎么去辨别。谢谢,我的邮箱:240918201@qq.com

网友G:
zengfei1988:

我要一份:邮箱wysxwysxwysx@yeah.net

网友G:
zengfei1988:

我要一份:邮箱wysxwysxwysx@yeah.net
    最好是把应用安全程序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H:
用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用485通讯

嗯 怎么去通讯  里面的的奇偶性  停止位 什么的怎么去设置  奇 偶性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