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驱动器msda系列由于送电不正确,应该是110伏却送220伏

楼主(2011-05-04):
松下伺服驱动器msda系列由于送电不正确,应该是110伏却送220伏,然后就显示err 12,查故障代码是高压,请问这样驱动器就不能用了吗,通过设置某个参数还能用吗,还是已经被高压烧坏了必须更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