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秤用单片机控制和用PLC控制区别在那里?

楼主(2011-05-04):
本公司用单片机控制组合秤,听闻市面上也有用PLC控制的,请教那位大虾可以给个建议用PLC做组合秤控制有那些优点和不足?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不是动态称量,那二者都可以,否则还是用专门的单片机系统的更常见,不过开发难度大,动态响应更迅速,准确度高,通用性差,抗干扰性能不如PLC的强

楼主:
是快速动态称重,一分钟要达到动态称重60次以上才行的。

网友B:
编程不同,坑干扰能力不如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快速动态称重,一分钟要达到动态称重60次以上才行的。

估计这样的应用场合一般的PLC不太适合,即使高档的PLC也不一定都满足动态精度的要求,建议使用单片机嵌入式系统或工控机+数据采集卡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