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1-05-04):
台安TP02系列与台安TP03系列的编程软件能共用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还有TP02系列如何与电脑连接?

网友B:
TP03的电缆有一些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网友C(2011-07-31):
不能共用,TP02用PC12编程软件

网友D(2011-12-21):
我也在找tp02的编程软件

网友E(2015-10-09):
哪位同仁有TP11的编程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位同仁有TP11的编程软件?

我也想找TP11的编程软件,另外还想请问一下,我有2个TP11,其中一个掉电了,另外一个工作正常,不知道是否能把掉电的TP11内的程序恢复过来,谢谢!

网友G(2018-05-22):
我也有个TP-02的,求编程软件,不知道在哪?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