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及变频器高手请进。

楼主(2011-05-04):
一台变频器能控制2个电动机或多个电动机么?

我现在想做一个用1个变频器控制2个3KW电动机要达到转数一致,以为在同一个传动上要达到同步。

能用1个变频器控制么?需要多大规格的变频器?请高手赐教。

另外有一个PLC程序需要找个高手编写,有兴趣的发个简历到我邮箱里。寻求合作!

注:三菱FX系列PLC。

网友A:
先来抛砖引玉一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也请教过不少人。

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变频器是可以同时带动2台电机的,前提是2台电机的功率不得超过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B:
变频器功率致少在6KW以上。

网友C:
绝对的同步估计是有问题的,至于,带两台电机,没有太多问题,有过很多用法

网友D:
完全可以实现的,一台变频器可以拖动好几台电动机的。而且通过设置可以达到同步控制或转速成比例的控制。

网友E:
一般应用的比较少吧

这么配变频器跟两个3KW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F:
注意两方面:

1、变频器功率不得小于两台电机额定功率

2、变频器电流不得小于两台电机的额定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帮助!

我下次的产品像这样做一次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是在传送链条上的要基本同步要不然会拉断的。

网友G(2011-06-11):
这个当然可以实现  我自己是做设备的我都用到机床上了   但是变频的容量要选两个电极和的1.5倍或是以上 最好还配个制动电阻  还有就是所带的电极不要大于4KW  不让容易烧毁变频器!

网友H:
宿迁市鼎先电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做低压电器,自动化元气件销售,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销售、安装有这方面的供货商请和我联系,邮箱地址:sunxiang0527@163.com. 0527-85228781 13915212781

公司项目有驾考倒桩仪,全自动等离子线切割,各种非标电气智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