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浮点数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最后一行,D8除以10等于D10,我想除以9.8,但是K9.8软件提示错误

请问大侠,这个如何解决。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不要直接除以K9.8了,先乘以10在除以98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要直接除以K9.8了,先乘以10在除以98看看

嗯,应该可以实现。我是头次用到三菱PLC,但是作为成熟的三菱,编程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非得绕一步呢?

谢谢上面的朋友

网友B:
mov  K98 D20

mov  K10 D21

FLT D20 D22

FLT D21 D23

DEDIV  D22  D23  D24

D24就是你要的9.8的浮点数,

最后一行改DEDIV   D8  D24  D10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这就是mitsubishi

网友D:
100%满意的PLC估计还没有呢

网友E:
K后面只能用常数

如果是小数,通过程序运算得到

网友F:
"K9.8"***,,,,,,I FU LE YOU

网友G:
不能显示小数部分,只能做整数运算

网友H:
不用k9.8,用E9.8

楼主:
对:zlzxw 关于

不用k9.8,用E9.8

内容的回复:
E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K9.8"***,,,,,,I FU LE YOU

您来告诉怎么写这个小数,

网友I:
E/ D2 E9.8 D4

我试了,通过

网友I:
我试的是Q02的程序,没问题。然后又试了下FX0S的程序,发现还真不行。不过FX的浮点运算能力也太弱了,很耗时的,还是建议你通过变换系数,做整数运算的方法

网友J:
没有了,你要用的那个数,最好先转成浮点数再来用就好了,有的三菱PLC是不支持浮点运算的

网友K:
你好 你首先要把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我QQ240918201要详细的话,加我。

网友L:
我在本网站《学工控》栏目里面有个视频,专门讲三菱PLC的浮点数的,请参阅:

http://www.xuegongkong.com/course/details/2010091310230200001.html

网友M:
要进行浮点数,首先要转换成浮点数才行,一般就是把数字传到一个地址后,在用FLT转换就好了

网友N(2011-11-18):
三菱3U的支持浮点数计算,格式是 DEDIV D0 E9.8 D10 ,你可以试一下,手册里面介绍的挺详细的

网友O(2020-07-02):
不是除以K9.8.是E9.8